[存储] 拆修一块防写开关坏掉的SD卡

楼主(2023-06-28):
不小心把防写的开关按进了sd卡内,这卡的壳是真薄,是不是假的金士顿?

没办法拆开吧,居然是牛屎配东芝颗粒,不知道怎样看真假!

背面没有原件,
看防写开关的特写,防写开关上有很多细槽,把防写开关槽镶套进外壳边缘再合上外壳,sd卡就已修复

网友A:
防写入是要配合读卡器用的,但是市面上大多数读卡器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外壳不薄点插不进卡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写入是要配合读卡器用的,但是市面上大多数读卡器都没有这个功能

SD自带写保护开关,就是楼主修的那个,不需要特殊的读卡器,你自己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到回复,以为自己这么些年的认知是错误的呢。弄得我好怀疑。

网友:
楼主这张卡应该是早几年前的产品,还是TSOP芯片,现在多是一体胶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D自带写保护开关,就是楼主修的那个,不需要特殊的读卡器,你自己试过就知道了。 ...

不排除早期有这样的,反正我手上四、五张SD卡都没有,有闪迪的,有三星的,只是一个塑料开关,里面不控制线路通断

楼主:
这个不需要特殊读卡器,这卡原用于笔记本sd卡槽备份数据,有一天拿出来导东西再放回去发现无法写入,防写开关卡住了用力过大给按进了外壳里

网友D:
是真的,假的用料不可能这样
但是速度别指望了,毕竟厂家要求的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薄点插不进卡槽

有道理,不过的确比小容量卡的外壳薄很多

网友:
之前拆过的sd卡是黑胶的,也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的,假的用料不可能这样
但是速度别指望了,毕竟厂家要求的是稳定性 ...

很早的卡,大概有10多年了,才4速,但当时还是做活动200多买来配佳能G11
你看看G11是哪年的机器
现在的卡相机、摄像,基本都10速以上能用吧

网友:
看不清防写开关的特写。

网友:
以前很贵的东东

网友:
SD卡的这个设计也应该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早期有这样的,反正我手上四、五张SD卡都没有,有闪迪的,有三星的,只是一个塑料开关,里面不控制 ...

专门搜索了一下,要让写保护功能起效,需要SD卡和读卡器配合,标准的读卡器都可以,除非是偷工减料了。
我手上的几个读卡器都能正常起效,USB 2.0/3.0的都有,就是常见的品牌。
工作原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13856/answer/2633038935

网友:
看来是开关没有在原本的位置,就是那些细槽里面

网友:
这个有看到闪存芯片,可以知道型号类型了

网友:
卡套上也会有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