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转把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3-06-28):
三轮车有电拧转把不走了,测量控制器正常。拆开转把发现霍尔都成粉了。也看不见型号,霍尔上面三根线分别是黑绿红。问一下三轮车转把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A:
通用,都是霍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都是霍尔的

转把里面的霍尔能用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霍尔替换吗

网友:
这个霍尔貌似都长得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
不能用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霍尔
网上买,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把里面的霍尔能用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霍尔替换吗

这是线性霍尔吧

网友:
这个转把的霍尔是三个引脚的,无刷小风扇里面的霍尔大多是四个引脚的。

网友:
这种三条腿的跟to92封装差不多,但是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