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敏D6电视盒子,还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3-06-28):
翻出来一个天敏D6盒子,看起来还挺新的,还有什么用途可以废物利用?

【天敏D6采用Amlogic S812芯片 ,强悍四核CPU,A9架构,2G主频,ROM 8G,RAM 1G,操作系统:YunOS for TV,输出分辨率:3840x2160,支持4K H.265解码和4K输出,蓝牙4.0,全金属机身,外置天线。。。。。。】

网友A:
刷成全网通盒子,看看电视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机顶盒还是个啥?

网友:
刷原生安卓,架上脚手架去看 youtube tv。

网友:
同款,闲置,要是能升级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用处可多了!
可以拿来练习焊接,植锡球等。

网友:
看电视的真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成全网通盒子,看看电视还是可以的

有D6可刷的固件?

网友:
1g内存小了点

网友:
看看电视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免费看电视吗

网友:
垫桌角太高  泡面盖太重  隔热垫儿吧 放个锅啥得烫坏了桌子 不合适

网友:
yunos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了 对这个系统没好印象

网友:
不看电视的话可以刷openwrt ,,但网速不会提高,就是折腾玩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D6可刷的固件?

找同款CPU的固件刷就行了,这种安卓机顶盒对固件不挑剔的,缺点就是刷了之后可能没WiFi或者蓝牙之类的,因为不同厂,所用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D6可刷的固件?

有原厂固件就会有刷全网通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同款CPU的固件刷就行了,这种安卓机顶盒对固件不挑剔的,缺点就是刷了之后可能没WiFi或者蓝牙之类的, ...

以前有过盒子,刷过阿里云的固件以后再也刷不回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过盒子,刷过阿里云的固件以后再也刷不回安卓了。

那种是全志方案的,cpu有加密区,这个方案不一样,是没有的,反正我是没搜到,要不然早就有人说了

网友:
这不是挺好的电视盒吗

网友:
只能是当盒子用呗,刷个系统,装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