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问题。更新很快,感觉没有必要换电脑。大家这么看?

楼主(2023-06-28):
电脑现在更新很快。大家多用什么主板 cpu,硬盘,我电脑主要查资料,看电影,现在B85主板,一体机3台笔记本3台,感觉没有必要换电脑。大家这么看?

网友A:
换不换电脑看口袋和心情,其次看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不换电脑看口袋和心情,其次看够不够用

说得对,看紧钱袋子,接下来几年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网友:
就看你怎么用,现在就办公用34代i5够用了,打游戏的另外说

网友:
我现在办公的电脑还是6代的i5笔记本,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08年的笔记本还在用

网友:
主要看用途,如果是处理办公,10几年前的配置都够用了,游戏党还是要紧跟潮流

网友:
楼主电脑用处根我差不多,不过我的电脑比你的还要低一代,Q77主板+E3-1275V2+16G+二手INTEL固态+500G台机硬盘,感觉够用了,没有想过花钱更换(有不用钱的当然要换)。

网友:
只要远离360、毒霸之类的,不会觉得电脑慢

网友:
我还在用十多年前的笔记本T420

网友:
单纯办公  b85可以了  再加个固态

网友:
我台机还是e3 1231v3 amdr9 370x,16还是17年时候了,这几年也就是内存从8变成16,硬盘加了快1t ssd,不是游戏控只要硬件不坏电脑升级真没啥动力

网友:
原来跟老婆笔记本都是i5 2450,也就是加加内存,换个ssd用到现在,前年一台挂了,新买一台r5的thinkbook14,现在基本上笔记本和电脑都很少开机了,特别笔记本,感觉就是备这着,难得出差,培训时候用一下

网友:
我们为什么要升级呢?一般是缺什么,补什么。比如游戏不够流畅,高清卡顿,硬盘空间满了之类,都是从实际需求出发。如果有硬件损坏,那就变刚需了。

网友:
兜里有闲钱,愿意折腾啥折腾啥,生产力工具的话,没钱就咬牙听着,时间换金钱

网友:
现在的电脑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性能过剩,够用就行

网友:
正在用I5-4570 + 16G+1050+1TSSD WIN7系统看帖

网友:
会计职业,也就用着H61+I5-2400+8+120SSD,存东西有4T盘,偶尔打打传奇红警也够用了。

网友:
纯办公,b85+i5就够了,加个固态,8g

网友:
啊,我可是刚花了1300大毛升级的1231v3,这么快就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