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京东云无线宝 AX3000 哪吒版,做工可以,收益暴跌

楼主(2023-06-28):
家里最近新换了移动千兆,虽然配了个千兆WiFi(额外付费199)。看到京东有新路由 无线宝 AX3000 哪吒 全额返。反正路由都是要用,遂买了一个 AX3000 哪吒。虽然近期京东云无线宝收益暴跌。

做工还可以,有大块铁罩屏蔽,并有导热胶垫

正面 芯片已标注

背面就一些功放

坛里有 AX3000后羿畅享版路由器拆解 大同小异
京东云无线宝AX3000后羿畅享版路由器拆解

网友:
现在还有这种类型的产品出来?当时斐讯出来的时候免费撸了两个,后面的太贵不敢上了

网友A:
这个全额返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usb ,可玩性比较差 (留着孔位)

网友:
怎么返的?是不是要吃你的宽带,把路由器当一个云计算设备,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额返怎么回事?

用你宽带缓存他们网络数据,每天给你点京豆。路由配置可以,2,300块钱正常路由器价格。一般1年左右就回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你宽带缓存他们网络数据,每天给你点京豆。路由配置可以,2,300块钱正常路由器价格。一般1年左右就回 ...

谢谢解答。自己家没有宽带,用的单位的局域网,外网访问带宽是千兆的,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
无线信号好不好啊,1年回本这收益还可以哟!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做工,怎么说呢,也就那样吧

网友:
只可惜返的是京豆

网友:
这个版本有没有坐享其成

网友:
无线信号好不好啊

网友:
ax3000好像大部分都是高通方案

网友:
做工不错,感谢拆解

网友:
现在这类产品收益都大大下降,没有吸引力了

网友:
不建议买了,京东收益大幅下降了。

网友:
做工可以,现在没得玩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自己家没有宽带,用的单位的局域网,外网访问带宽是千兆的,可以用这个吗? ...

单位有网管的话,容易被领导约去谈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有网管的话,容易被领导约去谈人生

明白了。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