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汽车的启停电瓶和普通车用电瓶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3-06-28):
为什么我买个充电器,还要分是什么电瓶?普通充电器还不支持启停电瓶?难道是最高电压不一样?

网友:
就是最高电压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一样哟。

     容量不一样

网友:
这应该差不多吧,不就是启停电瓶内阻更小,支持更大电流的连续放电吗

网友:
楼上正解  启停的电瓶可以多次大电流充放电  内阻小  品质高

网友:
大电流放电啊

网友A:
启停电瓶充电电流更大。

网友:
似乎是电流的区别,品质差别

网友:
普通电瓶加个小超级电容,跟启停电瓶效果一样的,价格还便宜。

网友:
带起停的电瓶要比普通的贵好多哦

网友B:
容量肯定不一样,电压是一样的,这跟充电器没有关系啊,容量大充就多充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肯定不一样,电压是一样的,这跟充电器没有关系啊,容量大充就多充一会。 ...

不知道听谁说,,电压要稍高点,,如果用普通充电器,充不满

网友C:
所谓的启停容易出现误解的,其实是AGM蓄电池。

AGM蓄电池是贫液蓄电池,因此它对发热是很忌讳的,因此要选择限压限流的双限充电器,14.8是极限,一般限制在14.4V,电流最大不超过30A

普通汽车蓄电池,是富液蓄电池,好多白壳的蓄电池用强光手电侧着照射,能明显看到流动的液面,甚至比板层还高处几公分。 被误认为是普通加水蓄电池也不为过。    其充电电压15V都可能的,电流一般是自限,是标称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停电瓶充电电流更大。

是放电电流更大,充电反而小。  它本质是贫液蓄电池,充电电流大会发热导致失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听谁说,,电压要稍高点,,如果用普通充电器,充不满

其实是考量了人类横梁充电主要靠时间,多少牺牲一点寿命,在相对短的时间完成充电这个事。

其实汽车本身的充电系统也超压的,不会严格限制14.8V的理论值,去保证寿命最长。

汽车充电在15.5V左右,  所以充电器是模拟这个过程,先限压限流充,当检测电量差不多了,提高电压降低限流,完成充电过程。  这样速度会快,否则你恒定14.4V充,后期电流小到3-4个安培,充两三天满了谁受得了。。

都是在权衡,不用太在意的。。。

网友:
同样是铅酸蓄电瓶。
启停电瓶和普通车用电瓶的区别主要在于CCA不一样,
启停电瓶的CCA一般都550A或者以上。

网友:
普通汽车蓄电池,是富液蓄电池

网友:
启停电瓶的容量大,而且启动电流也大,价格也贵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启停容易出现误解的,其实是AGM蓄电池。

AGM蓄电池是贫液蓄电池,因此它对发热是很忌讳的,因此要选 ...

,因此要选择限压限流的双限充电器---------------就是恒流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