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一台联想笔记本重装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28):
一台联想笔记本最近没用过,再次使用登录界面出现的是其它账户,因不知道账户和密码,想重装系统,但是插入启动优盘,在进入PE系统前总是蓝屏出现如下提示,也就是说无法进入PE进行系统安装,用联想自己的系统还原还是会出现那个其它账户界面,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个pe  或 U盘  试试看

PE和U盘  更换起来容易

网友:
关闭安全启动?

网友:
先试下在其他电脑上U盘PE能不能正常使用,故障一个个排除

网友:
试试把主板启动模式改为Legacy(传统模式),再试试用U盘启动

网友:
很大概率是U盘或者接口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反复折腾最后换了U盘又换了接口解决了

网友B:
开机,同时狂按F2、F12,进入恢复系统界面,选择U盘引导,完工。

联想本本一般都屏蔽了U盘引导,只能使用微软BOOTMGR,其它引导都从BCD转过去的。

网友:
有些品牌电脑不允许PE或ghost安装系统,可以试试原版安装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pe  或 U盘  试试看

PE和U盘  更换起来容易

更换了一个SSD移动硬盘制作的pe启动盘顺利安装了系统,但是原来的那个U盘启动盘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使用。

网友:
确定是U盘启动再看看

网友C:
联想做为最不能选的电脑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二手电脑吗,为什么会有其他的账户?

网友:
先测试安装盘有没有问题。实在不行,拆硬盘安装看看

网友:
换个新一点的pe试试

网友:
大家都说了,那么我帮忙总结概括一下(也是我的经验)。 前提:USB口没有问题。
1、进入BIOS,在菜单里寻找power设置,点击进入acpi support选项,在弹出窗口中,选择enablad选项即可。
2、在BIOS里面,检查主板启动模式,改为Legacy first(传统模式),因为也许你的PE系统比较陈旧,没有uefi模式。 同样也可能你的PE只有UEFI模式,没有Legacy(传统模式),那也就需要修改为UEFI.
3、在BIOS模式里修改启动系统顺序,把U盘(PE)启动顺序改为第一。
4、如果在上面的修改之后仍然无法正常启动进入,可以换一个PE盘重新试一试。

网友D:
曾经把板挂了的家用的联想换其他主板,前USP口要飞线才行,所以把联想做为最最不能选的电脑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把板挂了的家用的联想换其他主板,前USP口要飞线才行,所以把联想做为最最不能选的电脑之一不是没有道 ...

联想前置USB与普通USB只是多了两针接地,可以跳过直接插上的,但是音频口要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同时狂按F2、F12,进入恢复系统界面,选择U盘引导,完工。

联想本本一般都屏蔽了U盘引导,只能使用 ...

我可能没说明白,用U盘是可以引导的,插入U盘从U盘引导,加载pe系统的滚动条已经滚动到头,即将进入PE系统的那一瞬间出现图片中的哪些提示。不过现在已经弄好了,我换了另外一个PE做的启动移动硬盘,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联想做为最不能选的电脑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是吧   我觉得Thinkpad系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   我觉得Thinkpad系列还是可以的

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过需要更换系统或者更换硬件等问题,联想造电脑不行,限制软件更改,限制硬件更换,加黑白名单,垄断售后维修,增加维修成本可是玩得很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