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泰克 TFS3031 RANGER2光纤反射仪零件型号

楼主(2023-06-28):
手头有一台泰克 TFS3031 RANGER2光纤时域反射仪,主板上的PLCC炸裂了,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见过?望告知型号及需不需要写入程序。

背面的文字:

大概查了一下,84PIN的大概有下列几个:

网友A:
竟然炸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网友B:
感觉芯片上面贴的纸条是版本号,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C:
炸了后你是第一个拆的话应该尸体还在机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炸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还行,用的迫击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芯片上面贴的纸条是版本号,应该是带程序的。

那就麻烦了,得花大钱找人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了后你是第一个拆的话应该尸体还在机器里面的

不是,现场已经清理干净了。

网友D:
这芯片看起来就像是MCU,带基础程序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看起来就像是MCU,带基础程序的可能性非常大。

不是MCU,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