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台达压力传感器DPA10M,小东西大乾坤!

楼主(2023-06-28):
台达压力传感器DPA10M,小东西大乾坤!
这种压力显示表很常见,国产便宜的几十元。主要用于工业气动设备压力监测,没想到东西虽小内部还挺复杂。
之所以叫压力传感器是因为这个不但能显示,能输出2个开关信号,还能把压力信号通过模拟量输出。

客户这个压力显示表是做清洁时用水冲,进水坏了,拆!
下图:2排LED显示

下图:压力传感器量程-0.1~1MPa,右边金属连接杆是接检测压力源的。

下图:内部两块电路板

下图:右边电路板上下两排LED指示灯是给液晶显示屏提供背光。
注意上排LED较多,因为上排液晶屏幕是可以显示两种颜色的,原来是通过不同颜色背光来实现的。

下图:液晶屏幕就是7段数字显示,右上百色这个功能是显示屏上下两排显示背光分隔。

下图:这个就是核心,压力传感器芯片,通过2个橡胶密封圈连接到最后一图右边金属导管。

下图:右边金属导管

网友:
乾坤大不大不知道,压力不小

网友:
几十块太廉价了,可能还不如大佬一支烟贵

网友:
元件不少,芯片也不少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式的

网友:
关键是稳定性

网友:
我记得我手里还有一块

网友A:
芯片为什么打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为什么打码?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耗子拉铁锹,大头在后头

网友B:
它这个应该是模拟量输出的压力芯片吧,我做过一个iic输出的小模块

网友:
现在看网上好多做锂电气泵,都是用这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为什么打码?

芯片上粘贴了电路板二维码信息帖子,可以追踪生产销售,习惯性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应该是模拟量输出的压力芯片吧,我做过一个iic输出的小模块

对的,两路开关量输出,一路模拟量输出。

网友(2023-07-28):
99%价格在传感器上

网友C:
这个传感器能不能测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能不能测水压?

只能用于非腐蚀性、非易燃、非有毒 气体压力测量。
如果测量水压时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把传感器置于高于水位的地方,这样水压通过空气转导到传感器,传感器实际上接触的是空气。这种方式的实际应用案例也是看到过的,不过还是建议直接买水压传感器。

网友:
电子血压器吧!

网友:
和血压计制氧机一样的气压传感器

网友:
头一次看到有人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