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来拆修一只电源:伟训700W电源HEC-700TE

楼主(2023-06-28):
             型号如题,不再说了。故障为不通电。
现拆修如下:

整个外观非常好,线即多也长,拿手上沉甸甸的

型号铭牌,700W

大HEC  logo

看着干净,不知有没有被清理过

拆开外壳螺丝
HEC自己的风扇

主板

板底

稍微一看,发现有问题

上表确认,果然有问题,471的压敏直接裂了,旧板上拆一个561,保险是5A的

整个板看看,做工真不错

散热片上一大排管子

主电容

主变压器旁的控制小立板

另一个散热片上也是一大排管子,可惜看不到

另一个控制小立板

换好保险和压敏,再测一圈没发现有问题。那么串灯泡上电吧,运气爆棚,一次点亮,风扇转了

加上小灯泡,成功点亮

带两个小灯的功率

测试下没什么问题,就撤掉串的灯泡,再上电,一样没问题

再看功率下降了3W

继续测试半小时没问题就装好外壳。
然后再称一下

超4斤了,果然是沉甸甸的。

至此维修结束。欢迎围观打赏。

网友:
做工不错!
700W,应该米贵系列~~
6R190英飞凌MOS,600V20A

网友:
恭喜修复,这运气真好,只炸了压敏电阻和保险。

网友:
这秤可以,扎实好用

网友:
这个秤是亮点

网友:
这个秤啊。肯定有些年头了。。

网友:
技术好,运气好,赞

网友:
主变压器不咋地,电感倒是挺多

网友:
这修的也太简单了

楼主最后称重是几个意思,卖吗,多少钱一斤

网友:
杆秤,很多人都不会看了

网友:
这种炸压敏的,有没有找一下造成的原因,本人有个海盗船的电源,换了元件是正常了,但却不敢用了,据说有人损失惨重,直接把主板烧了......

网友:
这种电源换个电流大点的风扇能行吗?

网友:
双路电源,任意一路超过30A就会保护

网友:
就这样修好了,本来还想看看详细的过程

网友:
我估计达不到700w

网友:
电源不错,还有古老的秤。

网友:
没想到这么简单,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网友:
太有创意了!下一贴楼主重点介绍自制杆称用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