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利优比(RYOBI)推出40V电动工具补电腰带

楼主(2023-06-28):
在直流户外电动工具领域,大部分产品主机本身个大体重,且大功率,所以配备的电池也是高电压大容量,主机+电池的重量使用户工作过程中容易疲劳,针对用户这一痛点,利优比(RYOBI)推出了一款40V电动工具补电腰带,具体型号OP40HBA。电动工具开眼界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款新产品。

这款补电腰带又软又宽,肩带的长度也是可调节,佩带舒适。设计有双端口,可以同时佩带2个电池。适配器也采用了电池同样的外形,通过电缆与腰带连接到一起,安装到工具机后从腰带上的电池取电,这样用户手臂基本上只需承受主机的重量即可。

肩带是可拆卸的,如果用户只想系上腰带,那也可以将其拆卸掉。
适配器上有选择开关,可以选择采用腰带上的哪个电池供电,并且也有电池电量指示灯,方便用户随时观察电池电量状态。

这款新产品预计2023年7月份上市,价格为199美元。

综合看来,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利优比这款新产品可以大大减轻主机的重量,从而有助于减少疲劳,两个电池也可以长时间不间断持续工作,对于又大又重的高功率户外产品是个很好的补充,对相应用户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您认为呢?

网友:
都是好玩的东西  问题是工具使用量有限   真正用的上不舍得买

网友:
还不如背个大电池包

网友A:
弄个小推车放台发电机,拿几把吹风机,几个人同时来。

有句话:成功结合有线与无线的缺点。

网友:
可以自己di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小推车放台发电机,拿几把吹风机,几个人同时来。

有句话:成功结合有线与无线的缺点。 ...

40伏发电机又是一个问题

网友C:
这腰带设计的不错,就是不知道安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腰带设计的不错,就是不知道安全不

安全方面尽管放心,任何新产品大厂都是把安全因素考量放在第一位的,哪怕牺牲功能或者寿命也要首保无安全方面的问题。

网友:
什么才叫做人性化的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伏发电机又是一个问题

标配发电机+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