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TS04电容触摸芯片的?

楼主(2023-06-28):
手头有3P以前从某一个宝某胜电子入的TS04,这几天刚好有空,打了一个板。电路参考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不过部分元件的参数有所偏差。结果,第一片接上5V电源,随即烧坏。第二片接上3.3V,用手接触输入端,对应的输出端没有响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玩过的或懂得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参考电路如下:

其中部分元件因手头没有,所以只能改用其他参数的:
RB用了440K,4个输入端的电阻换用100的,电容换为5P的。
CB用1000P的。

网友A:
电容电阻影响灵敏度啊,不能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影响灵敏度啊,不能随便改。

暂时不用考虑灵敏度,只考虑究竟是否可以用。待确定可用后,再来考虑灵敏度的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用考虑灵敏度,只考虑究竟是否可以用。待确定可用后,再来考虑灵敏度的优化。 ...

有可能你电容电阻差太多,灵敏度都没了。出问题最好先按参考电路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