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vc9807a+万用表所有档位蜂鸣响

楼主(2023-06-28):
      各位大神,前几天拆机区拆个vc9807a+,这两天一直在自己摸索维修,逐个拆掉062c(3个,芯片下面062拆下来后无显示),358,2904,4011(2个),7555等芯片,依然是除电阻档之前其他档位开机就蜂鸣,有时候屏幕全部显示1,有时候屏幕有数字且数字逐渐增大,均不能正常测量。
      开机瞬间能看到19999字样,难道要把除7129之外所有的芯片全部换新的才行吗?
      测量7129的23-24脚等于电池电压8.2v,24-28脚3.25v(手册2.8-3.5,典型3.2),28-34脚0.981v,测量24-36脚4.95v(手册4.5-5.8,典型5.3),在200mv档开机短接25-26脚屏幕也没有显示00.00,感觉仪表好像一直在测量,无法打断。开机电流3.8ma左右,蜂鸣时整机电流6ma多。
        不知道是不是7129芯片坏了啊?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很贵,突然感觉折腾不动了,谢谢
        顺便吐槽一下这个电路板质量不好,吸锡器很容易把焊盘吸下来,原来怀疑几个电解电容有问题,谁知道容量都满足,vloss值也不大,最大2.1%,1766排阻在板测量1k,9k,90k,900k,9m,装拆中焊盘掉了几个
        其实我就是闲的蛋疼,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讲,已经有890d一台,伊莱科x3一台,vc9805一台,晶体管测试仪一台,想着能搞一个四位半的满足一下心愿,就算能修好大概率也是吃灰。,心累啊
        今天已经更换除7129外所有的芯片,包括062c三个,358一个,7555一个,2904一个,4011两个,目前症状还是跟之前一样的,唯一有点变化的是蜂鸣器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了。

网友A:
这个9807A+有点年头了

网友:
加油, 坏了的修复起来,才有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807A+有点年头了

是的,看板子上面是2004年的,差不多20年

网友B:
图上看不清楚,应该是4011,一般是4011或者前面的运放损坏,与档位和主控无关。

网友C:
这种芯片方案 ,蜂鸣档基本上跟芯片无关。重点检查蜂鸣器驱动电路,运放,三极管之类的,有的表有两路驱动。坏任何一路都会叫!

网友:
这个时期的板子确实垃圾的很,铜箔太薄了,而且附着力不行,板材质量也不行。

网友:
主板已经老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看不清楚,应该是4011,一般是4011或者前面的运放损坏,与档位和主控无关。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4011芯片,我今天是拆一个,上电测试一下,一上电蜂鸣器还响,就焊接上去,再拆另外一个,逐个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方案 ,蜂鸣档基本上跟芯片无关。重点检查蜂鸣器驱动电路,运放,三极管之类的,有的表有两路驱动 ...

嗯,好的,我已经把7129芯片附近的所有阻容和二极管,包括一个385芯片(1.2v左右)都测量一下,没有发现有问题的。明天买点4011/358/062/7555,全部换新的试试。

网友D:
062附近的三极管都检查一下,蜂鸣器应该先经过062在到4011这段路程仔细检查

网友E:
找电路图看看,能修好的都是硬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2附近的三极管都检查一下,蜂鸣器应该先经过062在到4011这段路程仔细检查 ...

好的啊,我等会去电子城买点配件就开始拆旧换新

网友:
我有台老款的9806上次修忘了是什么问题了!换了个062好了

网友D:
拆了让你参考一下,之前是062换了个358,好像也是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062附近的三极管都检查一下,蜂鸣器应该先经过062在到4011这段路程仔细检查 ...

你好,这个万用表一共有3个三极管,一个在输入端,另外两个是两个贴片的在芯片下面,测量了均没有发现问题。062附近没有三极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电路图看看,能修好的都是硬封

这个电路图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找到了几个仔细一看跟我的板子还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让你参考一下,之前是062换了个358,好像也是蜂鸣器一直响

你的照片拍的真清晰,赏心悦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找到了几个仔细一看跟我的板子还不对应 ...

放心 会修好的 ,大家等你结果

网友:
9807和9806有点不一样呀!这个三极管和蜂鸣器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