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康LK-580E五路电池充放电综合测试仪

楼主(2023-06-28):
偶得一放电仪

到手之时,第一路不能开机,但是卖家的图片是第二路没开机。

详细检测,放电都正常,但是5路两个风扇,开机就有一个一直转。
充电功能正常,但是第二路电压不可控,设置12.6v5,电压会一直飙到22v。

拆机恶搞一下午!修完收工!
这个机器的参数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
首先放电,给单体锂电池放电,电流只有5A多,3v时4A,远远达不到10A。这个机器的负载电阻0.55Ω,减小电阻,可以提升电流,系统总内阻应该是0.75Ω,那么线路电阻0.2om,要想2.75v10A,那么系统阻值应该小于0.275Ω,现在短路负载电阻可行不?安全不?
其次,充电截止电压是6v最低,不能给锂电池充电。这个是软件限制,业余估计搞不定。我想着每路加上保护板,限流充电到保护板保护,可行?
最后,这个机器,不能记忆设置值,每次开机默认放电10.5v10A,充电14.4v6A。这个也不好处理,可以忍。

有熟悉的大侠,请求有偿指导!

网友:
这玩意不错,有得玩了。

网友A:
1、既然参数说能到15A,现在只有5A,那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吧?MOS管驱动电压达不到导致MOS管不能完全打开?
2、加保护板或者改电路甚至改软件都行吧,保护板比较简单。
3、默认值这个也是软件的,要么改软件,要么用单片机模拟旋钮,还是忍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既然参数说能到15A,现在只有5A,那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吧?MOS管驱动电压达不到导致MOS管不能完全打开 ...

1、主要是电压太低了!原来是给 6v的电瓶用的,可以15A。
2、软件玩不转,只好来硬的。
3、这个是编码器,不是电位器。

网友:
高级玩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主要是电压太低了!原来是给 6v的电瓶用的,可以15A。
2、软件玩不转,只好来硬的。
3、这个是编码器 ...

那就直接短路吧,放电是恒流的,应该不会出问题。
正是因为是编码器才要单片机模拟编码器脉冲。
不过我觉得搞锂电池就没必要折腾这个了,库仑计也不贵,体积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短路吧,放电是恒流的,应该不会出问题。
正是因为是编码器才要单片机模拟编码器脉冲。
不过我觉 ...

单体分容用,这个可是五路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体分容用,这个可是五路哦

淘宝看了下,不太明白为什么分容的仪器那么贵。我自己算下感觉50多块钱就能做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看了下,不太明白为什么分容的仪器那么贵。我自己算下感觉50多块钱就能做一路了。 ...

主要是精度和可靠吧。
软件,硬件都没有特殊的。
您可以试试!

网友:
这是专业设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精度和可靠吧。
软件,硬件都没有特殊的。
您可以试试!

拆开看看什么方案的。说不定有预留通讯接口能连电脑,我看到类似型号是能连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什么方案的。说不定有预留通讯接口能连电脑,我看到类似型号是能连电脑的。 ...

即便能连接,也需要上位机软件,或者重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便能连接,也需要上位机软件,或者重刷程序吧?

http://www.lukangkeji.com/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19

官网有软件下载。这个看起来就是LK-580A组合在一起,580A是可以连软件的。

网友:
这个是针对铅酸的,而且是电瓶车(两轮这种)用的比较多。锂电还是用电子负载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以前电动车流行时期,针对铅酸电池放电,好多修电动车店铺都有,我之前拆过,那个放电电阻是柔性ptc就行一张纸粘在铝片上

楼主:
经过几番计算,这个机器最大放电电流15A,最高电压18v,最低电压0.5v,

那么最大功耗:p=UI=15x18=270w,负载电阻0.55om,则负载电阻消耗功率:p=I²R=15²x0.55=123.75w。
所以恒流系统需要消耗功率:270-123.75=146.25w。

现在给4.2v锂电池放电,取最大电流15A,则总功率为:P=ui=4.2x15=63w。
这个功率只是恒流系统最大功耗的一般不到,窃以为,不用负载电阻,单独恒流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要太轻松哦。

理论完毕,开始实操:

原来的负载电阻,拟短路之,4mm²导线,

肝颤,手抖,开机设定,这里使用了我那牛逼普拉斯的可调电源,设置电压4.2v,电流20A,

稳了!没有烟花,没有焦糊。
那么下限在哪里呢?

3.6v,稳住!

三元锂电终止电压2.75v,稳了。

磷酸铁锂终止电压2.5v,稳了。

1.35v,稳稳15A。

1.34v已经稳不住了。
这里测算系统内阻,R=U/I=1.34/14.9=0.09Ω。

下面全部改造,并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