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超级贵的48v电池组

楼主(2023-06-28):
偶得一块48v电池,冲浪板上用的,据说几w一块。可以持续100a电流放电。防水的特别难拆,打了类似哥俩好固化那种很硬的胶。电池组是52ah容量,也就3c放电,电芯估计一般般,果然看了是比克的。。。
   不过其他用料都很足。目前只拆了上盖,发现冲放电是不经过保护板的,用的比亚迪的继电器,保护板只起监控的作用,只要参数不正常立即切断。保护板需要通讯才能用,只能换板了。
    电芯连接做工不错,14串的。不好拆也不舍得拆
      发上来主要是求助下,第一这种板有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第二,改做他用需要把壳子也拆了,里边打的胶用什么好清除,目前是根本拧不动
    另外单18650电池芯用内阻仪测,电压和内阻都为零,是断路保护了?只能捅阀了?
      bms是pvl01什么的

网友A:
这里胶灌的太结实了

网友B:
继电器也是一种保护!不一定非要mosfet

网友C:
可惜不能直接用。我最近也遇到一组共享电池,用专门软件解锁后,只能充电,放电,只能换板,换了同样的板子,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胶灌的太结实了

太硬了,比哥俩好那种还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也是一种保护!不一定非要mosfet

这个我知道,mos这么大功率估计没这稳定

网友D:
防水胶能拆的怎么防水?
专用程序实在没办法,人家也是卖程序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能直接用。我最近也遇到一组共享电池,用专门软件解锁后,只能充电,放电,只能换板,换了同样的板子 ...

对呀继电器的。需要检测上位机。主要是太不好拆了,打的硬胶,电池壳写的无可维修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胶能拆的怎么防水?
专用程序实在没办法,人家也是卖程序收费的。

不是有软胶防水的吗。这个纯硬胶,邦邦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拆了吧。哈哈。

主要是不好拆,纯硬胶,已经用了角磨了,外壳也不好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软胶防水的吗。这个纯硬胶,邦邦硬

软胶收缩率大,容易出现缝隙进水。
硬胶变成一整块最好。,
能利用上电池就赚了。板子用来拆件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胶灌的太结实了

为了防水性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挂咸鱼卖了,再买自己需要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挂咸鱼卖了,再买自己需要的电池

卖多少钱合适

网友G:
好东西测一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挂咸鱼卖了,再买自己需要的电池

这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测一下容量

容量应该没问题,这种是没玩过的电池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铲一铲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