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xl4015可调电源

楼主(2023-06-28):
为xl4015可调模块配置附件及3d打印外壳diy可调电源

购得xl4015可调模块

如下图修改拆除部分器件

改用长柄电位器,线圈反面安装

3d打印外壳文件见附件,表头采用85c1  5A表头,中间开孔镶嵌0.28电压表头
需手工、电子基础,还有耐心

网友:
不错,古典与现代相结合

网友:
模拟和数字结合…不错

网友:
建议把电感换掉,换成大线径大磁环的,这个小电感发热很猛,还有4015做好散热

网友:
请问一下,输出范围多少?

网友:
挺漂亮的,赞一个

网友:
挺不错的,就是感觉调节有点不方便

网友:
用长柄的电位器换一下。

网友A:
把电位器调节螺丝接长点

网友:
这是款比较小巧的可调电源,还整合了数字与模拟的显示。

网友:
没看到电源呢

网友:
很小巧啊,也想整一个。电流也是可调的吗?电流调节时需要连上负载吗?

网友:
如果电源供电不够猛,小心大电流时失控。这个运放是用LM317稳压的,大电流时输入电压比317的输出5V还低时就失控了

网友:
漂亮,堪称成品

网友:
我倾向于输入和输出端各增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个人用的话,3A足够用了。

网友:
壳子应该和表头持平

网友:
换个可调电位器直接连线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器调节螺丝接长点

3296W 国产长柄电位器 1K 2K 5K 10K 100K大头 手柄 可调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