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卡,非加密IC卡,复制到手机手环NFC的安全性

楼主(2023-06-29):
一般说这两种卡不安全,主要是可以直接复制,时间很短。那么我如果复制到手机之后,就藏好原卡,或者干脆毁掉原卡,是不是就安全了:

手机/手环里的卡号,没那么容易被复制吧?即使开着NFC。

完全门外汉,求科普

网友:
如果都到这种程度了,用嗅探破不完了。为啥还要原卡那!!!

网友A:
ID IC IQ卡

统统告诉我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 IC IQ卡

统统告诉我密码

打打打打打打打劫啊?

网友B:
复制到手机安不安全我不知道,但是曾经试两部手机叠在一起时,NFC互相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到手机安不安全我不知道,但是曾经试两部手机叠在一起时,NFC互相读取 ...

互相读取需要两台手机都允许吧,就像蓝牙配对互传,至少得解开你锁屏。

这就比较难了。

如果ID卡,好多人串钥匙扣上,别在皮带或放包里,人家手机开nfc或者读卡器靠近几秒钟就复制了。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那种CPUK什么的 加密卡怎么复制到手机或者手环  天天带门禁 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相读取需要两台手机都允许吧,就像蓝牙配对互传,至少得解开你锁屏。

这就比较难了。

手机nfc一样靠近就能读取,无需解锁

网友:
如果你仅仅是担心别人会复制你家的IC卡的,大可不必。如果你这个小区有一个人在外面配卡了,那么这个小区的数据就相当于泄露了,当然了,配卡的师傅一般也只是卖卡,不干非法的事。

网友:
ID卡本身就是一个ID号,不加密,很容易复制

网友:
ID不安全才出现的加密ic

网友:
ID卡全称为身份识别卡(Identification Card),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含固定的编号,主要有台湾SYRIS的EM格式、美国HIDMOTOROLA等各类ID卡。ID卡与磁卡一样,都仅仅使用了“卡的号码”而已,卡内除了卡号外,无任何保密功能,其“卡号”是公开、裸露的。所以说ID卡就是“感应式磁卡”。

网友:
手机无法复制id卡 只能复制ic卡 而且还要看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那种CPUK什么的 加密卡怎么复制到手机或者手环  天天带门禁 碍事 ...

CPU的加密卡是复制不了的,银行卡就是这种卡

网友:
确实不安全,但实际没需要那么级别安全。特工不会上你家的

网友:
都用ID卡了,能有多大的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 IC IQ卡

统统告诉我密码

是IC、IP、IQ卡,那时候ID卡个人使用的还不多吧。

网友:
加密的也能复制,总之这玩意就不安全

网友:
天天操心不累么?一碰就能复制的卡一般也不会用在重要场合

网友:
ID卡暂时还复制不到手机NFC.重要的门禁还是不要手机/手环,很容易遗失,盗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