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云照电工9V/6F22升压型锂电池拆机+测试+改造

楼主(2023-06-29):
前些天看到坛友@苏州熊猫 同学发了一个《拆,解,改一个9V锂电池》 的帖子,赶脚这个云照电工的9V锂电池性价比不错,所以自己也去买了,到手6块多,在这多说一句,现在这个电池还有,有兴趣的同学去手淘的签到频道,搜索《9V方块充电锂电池》,就能找到这个电池,用签到红包的话6~7块左右就能买下来

电池到手开始折腾

C口充电的,比较方便

外面是一层热缩膜,用刀划开热缩膜就能拆开电池

为了防止内置电池晃动,里面打了热熔胶

然后发现电池居然鼓包了……找到卖家说明了情况,卖家二话不说直接补发了一个,鼓包的这个也不要了,卖家售后还是不错的,点赞

基于B628的升压方案,具体的信息苏州熊猫同学已经分析的很详细了,这里不再赘述

静态电流10.9uA,还行

库存里挖一颗尺寸相近的电池,替换鼓包的电池

聚酰亚胺胶带裹一层,安全第一

实测原厂状态下电池输出的纹波较大,自己在输出端加了一级π型滤波(LC),以减小输出的纹波

电池默认输出是9V多,一般给万用表用的话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万用表一般低压报警在6V~8V的时候比较多,而且一般来说,升压的时候,压差越大效率越低,为了电池续航更久,参照苏州熊猫同学的建议,把R2替换成36K,这样的话输出电压就在8.4V左右了。为了增加π型滤波,PCBA铜箔也需要切断一条

然后加上一颗10uF的MLCC和一颗1uH的电感,MLCC取值范围建议在1uF~10uF就可以了

改造完后静态电流与原厂状态基本没有区别

改造后输出电压8.4V

测试纹波所用到的设备

测试的过程很繁琐,直接上表格看得更清晰一些,升压板输出小电流的时候效率比较高,输出电流越大效率越低;原厂状态下输出的纹波比较大,自己加了一级π型滤波之后,纹波有比较大的改善

升压板最大输出电流大概在250mA左右(不可持续,只能维持比较短的时间),同时升压板上的B772温升很快,在壳子里闷烧搞得壳子都非常热。所以不建议使用这个电池给大功率的设备使用,发热严重而且效率低下,推荐给万用表或者红外测温枪这类小电流、间歇性工作的设备使用

电池改造完成后实机简单测试一下,584电压基准给VC86E万用表测试用,分别用碳性电池和改造后的9V锂电池进行测试,看看读数是否有不同

碳性电池测试2.5V

锂电池测试2.5V

碳性电池测试5V

锂电池测试5V

碳性电池测试7.5V

锂电池测试7.5V

碳性电池测试10V

锂电池测试10V,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电池,测试电压的结果是一样的,时间有限暂且折腾到这里

emmmmm……有想打麻将的同学吗?

EOF

网友:
明明就是纸抽

网友A:
震惊!未婚少女无故怀孕暴毙! 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且看船长拨开重重迷雾 揪出真凶............................

网友B:
讲解细致,图片清晰,很有用。楼主工具真多,尤其是各种表。

网友:
好家伙,撸多伤身

网友:
来来来,,,三缺一

楼主:
对对对,三层108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惊!未婚少女无故怀孕暴毙! 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且看船长拨开重重迷雾 揪出真凶.......... ...

你好,UC震惊部的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解细致,图片清晰,很有用。楼主工具真多,尤其是各种表。

就喜欢这些玩意儿哈

楼主:
淘宝每天都给两块多钱的红包,手里好多用6F22电池的表,不薅不够意思

网友C:
要完全没有纹波的话,可以用3串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或3串锂锰电池,不会漏液哟

网友D:
已撸  回头也来改改

网友E:
楼主!这个用到无线话筒怎么样?

网友F:
教程详细明了,像语文老师 顶。

网友:
半夜两点发帖子,楼主这是失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完全没有纹波的话,可以用3串磷酸铁锂充电电池或3串锂锰电池,不会漏液哟 ...

体积啊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撸  回头也来改改

欢迎一起搞事情

网友:
话说老兄这是撸了多少块儿啊,价格不算贵但是真不推荐这种单锂升压电池,主要就是现在万用表和各种设备大部分都是软关机有静态电流,这种电池放里面升压板一直工作,空载电池端一般几百ua了电池个把月就会没电。还是双锂实用,没有纹波问题,没有效率问题,没有静态功耗,之前做的双锂放万用表里几乎天天使用到现在1年半了只才第一次充电,使用时间是单锂升压的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用到无线话筒怎么样?

如果话筒工作电流在几十个mA以下的话,没大问题,只是要选择电池容量比较大的款式,续航会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程详细明了,像语文老师 顶。

谢谢坛友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