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华硕P8H61-M LX主板无声,更换声卡ALC887芯片

楼主(2023-06-29):
   近期给老姐家换了台电脑,旧电脑我昨天搬回来玩。
   这个机子也是我2012年给配的,主板是华硕P8H61-M LX,可没几年就无声音了。
   当时检查,系统找不到音频设备,重装驱动装不上,手摸主板上声卡ALC887芯片发烫,估计升天了。
   后来十几元买了个USB外置声卡凑合解决问题。
   今天此机又到我手里,决定查查什么问题。 虽然此机还能正常使用,不过准备报废了,修理只是折腾着玩。扔垃圾堆时要能给个完好之身,也算是义薄云天了。

   此为主板全貌:

    此为主板型号:ASUS P8H61-M LX

    开机后这个声卡芯片ALC887芯片发烫很严重,接上音响有点白噪音,不是它烧了就是它的周边电路有其它元件烧了。

    网上找了它的Datasheet,看下针脚定义:

大概的原理图:
    声卡芯片通过5、6、8、10、11脚的音频总线与南桥芯片相连。声卡芯片工作先要得到1脚3.3V和25脚5V供电,南桥芯片通过总线发送时钟信号 BIT_CLK和复位信号 AUDIO_RST#给声卡芯片,南桥芯片经过 AUDIO_SDAIN 和AUDIO_SDOUT 数据线识别声卡芯片。当需要还原声音时,南桥芯片通过AUDIO_SDAIN传输音频信号到声卡芯片,由声卡芯片处理后从14脚和15脚输出音频信号通过电容耦合送到前置面板音频接口,从35脚36脚输出音频信号,通过电容耦合送到后置音频接口。

今天下班到家开始查修,先检查声卡芯片的供电,查1脚3.3V、25脚5V电压是否正常。
发现25脚只有1.7V左右,芯片内外短路会导致5V电压被拉低。(25脚是混音功率放大模拟电路的电源端)
另外声卡芯片5、6、8、10、11 脚焊盘的对地值应相近,但8脚明显不正常。

这个ALC887芯片十之八九有问题,换!
如果8脚的问题是南桥造成的,就扔。

网上查现只要1.5元一个,下单买两个,加个快递费2元,一共4.40元。
数年前查这芯片淘宝网上卖家少,且要60元一个,所以之前没修。
现在的这个估计是拆机回收芯片,所以便宜到爆。虽然店家说是全新原装,我是不大信的。

下单后准备烧晚饭,结果无聊,想到广州寄到家要等3天,何不查查家里的料板上有没有这芯片。
结果家里有个十年前同事报废的BENQ笔记本主板上找到一个ALC883芯片。
883和887编号差不多,也许可直接代替。
也不查Datasheet直接试,试坏了拉倒。

热风枪350度吹下来。

花点时间,又是热风枪,又是电烙铁,把华硕主板上ALC887吹下来,ALC883换上。
装进机箱,开机能识别到设备,顺利打上驱动,声音一切正常了。
大功一件。

立马上淘宝,趁卖家还没发货取消订单申请退款。
省下4.40元。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机箱后的主板上的音频接口没问题,但机箱前置面板音频接口插耳机没声音,估计机箱前置的小板有问题了,或是声卡芯片和14、15脚有关的耦合电解电容,因紧靠故障的高温芯片好几年,被烤干失效了。前面板反正一般用不到,不想再从机箱中拆出主板检查,不管。

收工,烧晚饭。

网友A:
楼主修的是情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是情怀啊!

给自己找点事做

网友:
还有热风枪,楼主这也是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
也试过拆主板声卡芯片,把主板都搞坏了,请问楼主如何拆下的?

网友:
几年前我也换过一个声卡芯片修好没声音的问题,论坛有帖子。
楼主懂的比我多太多了,我是只知道怼芯片而已。

网友:
准备扔掉的也修理好了,而且是换芯片!真的是情怀啊

网友:
楼主太勤快了,
老主板了,
还捨得花时间去修。

网友:
很好的分析及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主板,没USB3.0是硬伤

网友B:
我现在还在用h61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在用h61的电脑

只要是H61主板,垃圾佬回收时就100块一个机箱,不管好坏。

网友:
故障分析得很到位,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

网友:
机箱前置面板音频接口插耳机没声音。我是轻易不用前面的接口。n年前,用过前面的接口,结果音频烧了,顺便把前置的usb口一起干掉。

网友:
十年前我的x230过保就坏了板载读卡器,各种重装都失败,我买了10块钱的USB读卡器凑合了。
维修不但要有技术,还要有工具,维修成本高了也不值得。

网友:
故障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电脑主板芯片很难拆,眼神不好

网友:
还是这种带脚的好搞点,BGA的搞起来蛋疼

网友:
小黄鱼还能回几十元血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专业的啊,还有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