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颗粒问题求科普

楼主(2023-06-29):
1.ddr3  ddr4  ddr5颗粒通用吗?如果不通用有啥区别?
2.电视盒子用的运存和电脑的内存颗粒通用吗?
3.电视盒子的运行内存可以直接用更大容量的替换吗?

网友:
1、不同代的内存颗粒引脚定义,频率都不同,所以不通用。
2、电视盒子里用的比较多的是ddr3或ddr3L BGA96 16位的颗粒,电脑内存条上的颗粒大多是8位的,也有4位的,极少数16位的。
3、电视盒子对内存的支持主要看cpu对内存规格的支持,所以直接换大容量的,有可能能用,但也有可能不能用。

网友:
学学。。。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