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时 底部翘起原因

楼主(2023-06-29):
请教大家一下,如图,刚开始的2-3mm厚度都是贴合底板没有一点翘起的迹象正常打印的,因为件大要12小时多,第二天早上再来看就发生这个现象了,一般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之前已经正常打过3个了,现在连续打了3个都是一样的这个角翘起。

补充内容 (2023-9-12 16:00):
谢谢各位,看来还是热床的温度是关键,可能是天热开了冷空调的缘故。

网友:
底板温度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底板和打印头不水平?
可以换到其他位置打印试试。

网友:
1.底板温度往上加5-10度
2.底板喷lac胶或固体胶
3.换脲醛底板

网友:
什么材料,pla 还是abs petg

网友:
涂pvp胶防翘边

网友:
我也遇到过,估计是底板温度不均匀所致,先打个底板会好一点。

网友:
我也是ABS 材料就这样翘边    同求办法

网友:
ABS材料热床温度开高一些,我一般PEI底板用105度,然后就是注意箱温,50度以上比较好,避免翘边还能提高层粘强度。
另外如果发现首层不粘热床,清洗底板或者涂胶吧

网友:
印床用发胶,

网友:
有热床好点,用点PVP胶吧。一般冬天比较严重,夏季PVP胶就能满足的。

网友:
1 关闭风扇,风扇的目的是兼顾小物件打印,避免来不及冷却坍塌,大件打印完全没必要开风扇

网友:
2 避免油脂污染,使用专用手套

网友:
3 加热到打印温度,清理喷头,调整间隙

网友:
4 首层打印流量130,速度50,可以非常紧密贴实底板,用铲子都难铲掉

网友:
5 减少垫层,垫层无法拉紧垫板,尤其是大件端头避免垫层,避免悬空

网友:
6 底层厚度可以增加,打牢基础

网友:
7 充分预热机箱,所以无需提前加热喷头

网友:
7 ABS也无法克服3D打印层间强度不足的缺陷,可以提高温度,或者分构件打印,打印好后纤维垂直粘贴

网友:
不想买高价打印胶可以PVP1/9兑酒精自制打印胶

网友(2023-09-03):
热床温度加高点,还要检查热床是否调平,切片的时候增加裙边,增加底层的附着力,根据你的描述还是热床没有调平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