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S3W-SE 桌面音箱简单拆解

楼主(2023-06-29):
基本参数
音箱类型
笔记本音箱
音箱系统
2.0声道
有源无源
有源
调节方式
线控
音源输入
3.5mm音频接口
技术参数
输出功率
15.000
频率响应
90Hz-20KHz
单元规格
2x3英寸
信噪比
81dB
灵敏度
85mV
阻抗
防磁功能
支持
电源性能
供电方式
DC 5V
外观参数
音箱重量
1.2kg
音箱材质
塑料
外观设计
黑色

TA2024B数字放大芯片是一块拥有极高转换效率和极低失真的T类数字放大芯片。这块芯片在一般情况下转换效率可以高达88%甚至更高,满载更可提供高达两路15W的功率输出。在满负荷工作时TA2024B数字芯片产生的热量只有普通甲类功率放大产品的1/8左右,因此完全不需要额外的散热装置。
因为还是在正常使用,所以喇叭防尘罩就不拆了

网友:
喇叭够大做工不错

网友:
电路板背面有些脏不知道是不是残留的助焊剂。

网友:
正在用M200MKIII,感觉不错!惠威还是可以的,只是电路板为什么那么脏呢?

网友:
奇怪的是成品音箱和功放,电源都只有芯片设计功率的70%左右,网友自制的功放都是150%左右

网友:
这是进水了 还是 惠威穷得都不 洗板子

网友:
电路板脏脏的呀。不规范

网友:
喇叭这么小,功率居然也有15w。

网友:
小巧精致,好东西

网友:
为什么网上没搜到,搜到的只是二手,还买400多,感觉性价比不怎么样

网友A:
IC 是25W,电源是18W,SPK挺小啊,音质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是25W,电源是18W,SPK挺小啊,音质怎样啊

音量中等以下还行

网友:
小喇叭里算不错的了,而且涨价了

网友:
惠威的东西一直做工一般

网友:
音质确实不错,但价格也不错

网友:
箱体内还挺干净,板子就差强人意了,大件都是手工焊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比山上的好多了

网友:
惠威的东西一直就是物美价不美。

网友:
小巧,不过喜欢大家伙

网友:
电源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