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了个桌面广告机

楼主(2023-06-29):
拆了个桌面广告机
全金属外壳

背后就三个按键

USB接口外接U盘,连接电脑,MicroUSB接口充电用的

用的是炬力V100的芯片

运行内存和存储内存

USB接口电路

机器开机很快,3-5秒左右出图像和声音,用USB线插在电脑上,可以听到叮咚的声音,也可以出现盘符,一闪而过,大概可以看到机器存储空间是900多M ,还有800多兆剩余。但一进入播放状态盘符就消失了!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机器能刷机吗?如何更新机器里面的播放内容?谢谢!

网友A:
广告机能操作暂停吗

网友B:
看主控像定制的,没有固件刷不了机吧
死马当活马医,,

按住音量+开机,
按住音量 - 开机,
按住音量+ - 开机,
按住音量+开机,再放开音量+

等等,各种组合试试,看能不能进设置页面了

网友:
改成显示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像定制的,没有固件刷不了机吧
死马当活马医,,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
屏可以用下,刷机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告机能操作暂停吗

蓝牙控制的?

网友:
刷这干嘛,直接拆屏改个驱动板就行了啊

网友:
估计不太好办,炬力V100玩的人比较少

网友:
去小黄鱼看看能买个包布?

网友:
广告机屏幕看着不 错

网友:
当显示器不错

网友:
这种东西都严格的把硬件资源算的正合适,就是能刷机也不一定能做想做的事情。不如直接改个显示器算了

网友:
这广告机还不错哦,,,期待改好效果

网友:
这没有什么用了吧

网友:
全金属外壳很好,可惜不是高通870主板。如果屏幕协议通用,可以连接手机主板,增加触摸面板。

网友:
感觉不如当个显示,自己配个小主机

网友:
期待楼主能够早日利用上。

楼主:
感谢各位围观,看来只能找个驱动板当显示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