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捷盒子webox GT能联网但不能正常看了

楼主(2023-06-29):
盒子型号: webox  GT能联上网也能进入启动视频画面,但不能正常看,量主板各供电正常,愎复出厂设置也不行,盼高手指点

网友A:
先降温在考虑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降温在考虑APP

是给cpu降温吗?盒子也能装软件,但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降温在考虑APP

先试试下

网友B:
给主控加个散热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主控加个散热片试试

主控有个大散热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给cpu降温吗?盒子也能装软件,但不能看

泰捷软件失效了
装其它能看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泰捷软件失效了
装其它能看的软件

有可能,装了别的软件,提示失败,装盒子预装的软件能装上,再装几个软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