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山水音响遥控器

楼主(2023-06-29):
      老妈在小区与一群大妈们早晚跳跳广场舞,音响设备由大家轮流带回家充电保管。最近遥控器不能使用了,播放停止、切歌换曲都需要手动到设备上操作,十分不便。老人们听说我喜欢鼓捣,于是让我老妈带回来给我看看。

       一开始,打开电池仓看到里面放置的电池为CR-2032,而遥控器上标注的为“CR-2025”,故怀疑是不是电池型号不对导致,刚好家里有此类电池,换上故障依旧,问题不在电池上(查询资料也得知两个型号的电池可以替换)。于是决定拆开看看,经观察用电吹风将表面按键用热风吹一会后,就可以将按钮整块揭下。
       打开就发现了问题原因,遥控器主板上靠近电池仓后面有一个接触弹簧脱落了,焊接位置也比较明显,拿出焊台,小心焊上,解决问题。

遥控器正面

背面

完成……

网友A:
2025和2032只是厚度不一样,不过你这用25的硬塞进32居然没出问题。。。

网友:
按键板拆的漂亮

网友B:
卡得住就可以用的

网友C:
打开手机相机,遥控器红外二极管对准相机按任意按键,有光闪烁说明遥控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5和2032只是厚度不一样,不过你这用25的硬塞进32居然没出问题。。。

是的,估计了是这个原因导致弹簧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手机相机,遥控器红外二极管对准相机按任意按键,有光闪烁说明遥控器好的 ...

这个方法也是查了半天才知道……实际上,头一天老妈也只是带回来了遥控器,没带音响,导致换了电池后无法测试是否电池原因。

楼主:
电池仓取出来后,按键板稍微加热,很好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得住就可以用的

是的,拆开的时候,弹簧都脱落掉到底部边缘卡住了。

网友:
遥控器修好用着方 便

网友:
做才能做一个万能的

网友:
这种遥控器坏了难配了

网友D:
恭喜,以后老太太们啥坏了都要拿给你修了

网友:
我拆这种小遥控都直接上撕的,撕完了面板那层塑料好难看

网友:
修好不错,遥控器还行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手机相机,遥控器红外二极管对准相机按任意按键,有光闪烁说明遥控器好的 ...

好办法,厉害

网友E:
恭喜修复,以后大妈们除了可以快乐地嘣渣渣之外,但凡有东西坏,就会想起楼主这个活累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以后老太太们啥坏了都要拿给你修了

确实,已经接了好几个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修复,以后大妈们除了可以快乐地嘣渣渣之外,但凡有东西坏,就会想起楼主这个活累疯 ...

确实,已经接过好几个活了……看来都是有经验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以后老太太们啥坏了都要拿给你修了

看来都是有经验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