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了个服务器电源转接板,带WiFI,蓝牙,oled,带web监控

楼主(2023-06-29):
看到力创开源广场上的 【霜秋凛然FRPS】插拔服务器电源笼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想搞个能远程开关电源的版本,然后就搞了下面这个东东

感谢杭州的星星大佬,感谢BH4TDV提供的技术支持,我是门外汉,但有喜欢这些电子小产品

在霜秋凛然FRPS基础,增加了oled显示和WiFi无线监控功能
OLED显示:
   输入电压和功率, 输出电压和电流, 温度, 风扇转速 ,Wifi 信号强度等
Web显示:
     输入电压,电流,功率,输出电压电流和功率,输入输出的温度,风扇转速,电源效率
     可以远程控制电源开关,关闭主12v电源
接口:
    2个xt60接口,通过wifi远程控制开关,连接NAS, 无线电台等大功率设备
   1个12vsb , 不受开关控制,一直有电,可以连接光猫,路由器等不能断电的设备, 电流要求在2.5A之内
   1个12v 风扇接口,可以给机柜,设备散热, 目前软件还没支持调速

现在家里的机柜已经用这个板子集中供电
选了光宝的460W的电源,风扇听不到声音,过去一堆小的电源,插座都不够用,光猫,路由,交换机,NAS都用也给电源搞定,对服务器电源的信心还是足的

还有一些无线电设备,也用这个供电,方便

网友A:
OLED不适合显示静态的画面或者固定位置的画面,容易烧屏,可以做成每秒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上下移动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LED不适合显示静态的画面或者固定位置的画面,容易烧屏,可以做成每秒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上下移动的效果 ...

换诺基亚3110类似的屏幕感觉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诺基亚3110类似的屏幕感觉好点

老王,老黑那些屏幕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不适合显示静态的画面或者固定位置的画面,容易烧屏,可以做成每秒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的上下移动的效果 ...

是的,会烧屏,我这个方案是oled是热插拔的,平时拔下来,需要调试的时候才插上

网友(2023-10-15):
那个插槽叫什么名字,网上卖的转接板比电源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