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房东安装的二级飞机电表拆解,发现了猫腻了

楼主(2023-06-29):
串联电阻的地方用焊锡 短路改了阻值了

网友A:
房东直接收你的电费吗,

网友:
拆了房东的电表,好啊,不交电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房东直接收你的电费吗,

没租过房吧,房东家的电费全靠房客了
不光收电费,还是高价的,我这城中村房东都是1元一度电,爱租不租的

网友C:
这应该是厂家校准时短路的,故意设计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租过房吧,房东家的电费全靠房客了
不光收电费,还是高价的,我这城中村房东都是1元一度电,爱租不租的 ...

就是说房东有个总表,电网按总表收他的钱,它改动分表,提高用电量,多收租户的电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租过房吧,房东家的电费全靠房客了
不光收电费,还是高价的,我这城中村房东都是1元一度电,爱租不租的 ...

还真租过,但是钱是直接按表上数字交给电网了

网友:
楼上是商品房出租屋,城中村出租屋都是总表后房东每间房装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租过,但是钱是直接按表上数字交给电网了

你租的是独房的商品房,城中村很多出租的都是单间,房东自建房,所以只有一个表,然后给每个单间安装一个表,再自己收电费,还有水费也是类似的,不过不装分表,好多是按人头收。

很多年前没结婚的时候租过这种房子,记忆深刻。

网友:
一般不会去改动的,都是一块钱一度或者 更高,他们用的是商业电,会贵一些

网友:
私改电表偷电,会判10年以上,可以把房东送去吃免费饭

网友:
房东也是坛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租过房吧,房东家的电费全靠房客了
不光收电费,还是高价的,我这城中村房东都是1元一度电,爱租不租的 ...

曾经父亲弄过良心租房,租户把房间弄得很脏,3年后不租了。外地人去北京工作,很多租房电费贵,连电动车充电站也按商业电算。楼主租房电表北京那少见,我见到很多是液晶表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厂家校准时短路的,故意设计成这样

有可能!焊点精致,至少是高手所为!

网友:
厂家调试校准的短路点

网友:
我现在就租的这种房,1.5元/度,水是10元/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父亲弄过良心租房,租户把房间弄得很脏,3年后不租了。外地人去北京工作,很多租房电费贵,连电动车 ...

商业电价正常。因为开发商建房没有获得居民住宅的审批,是商业用地,商业住房,所以电价按照商业电价标准执行。
本来就是商业性质的房,和酒店一个性质,高价电费很合理。
我以前租房,房东零火反接偷电

网友:
非常圆润,用的焊锡不错

网友:
是不是154和393相连了。

网友:
要看是一表一户,还是一表多户,如果是一表多户,恭喜,一直用高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