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同轴多芯线缆是哪里的什么用途。DIY可有好的用途?价值如何?

楼主(2023-06-29):
捡了几米,感觉不错。

最内心芯还有特氟龙层,应该是镀银的。

网友:
像是传输模拟视频用的,会不会是古老的模拟摄像头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线,你这里是第一次

网友:
做天线玩,剥一层往下翻一段,内芯露出来一小截,反复剪短调试,看多长最满意

网友:
看着很精致的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其实很常见啊,网上有大把的应用图。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同步整流电路,就是现实中的“理想二极管”。

现在手机充电器,台式机电源,笔记本电源等很多都是同步整流,特别是各种氮化镓充电器基本都是。

理想二极管其实最主要就是无压降,但实际应用,一点压降没有事不可能的,压降最低的MOS也还是有压降的,所以不也能完全“理想”。

参考资料:https://u.dianyuan.com/upload/sp ... 73426273-84660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二极管其实很常见啊,网上有大把的应用图。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同步整流电路,就是现实中的“理想二极管 ...

OR控制器的电路图。
自己画的感觉很山寨。
没有你画的那么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OR控制器的电路图。
自己画的感觉很山寨。
没有你画的那么美观。

原图给我,有空画一下也可。

网友:
数据传输上用的吧,一个一个的做头做底座

网友:
SFYZ-75-2-1*8 芯线2兆线,8芯同轴电缆基站  铁路基站用的多

网友:
真亮啊,是不是可以拆了卖钱的啊

网友:
一般是镀锡。镀银的不会随便扔。
天线啰。模拟信号的也能做麦克风

网友:
2M线-两兆线

网友:
2M通信同轴, 传输用的,好多转光以后 这个就少了, 配套的是  BNC 头

网友:
内层应该是镀锡或者镀锌吧,电流不大用不着镀银吧

网友:
这个是专业用途了,基站什么的用得多,要求也高。现在都是光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线用料真心的好!

网友:
我也觉得是8芯的2M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