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T440P屏幕故障求助

楼主(2023-06-29):
屏幕这样,当用手按压边框时,又能变正常,几乎每次开机都这样,屏幕线更换了,也是这样。是不是屏幕有问题。是IPS 屏。大约半年左右变为这样的。求助大侠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正不正常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不值得修。换个二手屏吧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直接换屏

网友:
这个修不了,只能换屏,现在二手屏不贵,23百

网友:
配置如何,不行就整体换,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经过外接显示器试验,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显卡是好的,可能是屏的问题,计划换个屏,这个屏还是2020年7月换的,刚刚3年。

网友:
换屏吧,维修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