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孩子玩具坦克配送的AA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6-29):
商城给孩子买的玩具坦克,使用3节AA镍氢充电电池,随机配送一个USB的充电器,到手一看,什么参数也没有,拆吧

外观很简洁,什么也没有,只有说明,不能对其他非充电电池充电

外壳全卡扣设计,USB口全靠这个贴皮固定,撬就对了

接着撬外壳,内脏就出来了

一个M7(1N4007)二极管降压,一个16欧姆电阻限流,直接怼电池充电。指示灯就是一个1K电阻加一个LED。
充电器不缺,给孩子凑合用吧,玩具垃圾,电池垃圾,充电器也垃圾,就这样。原样恢复。

网友:
这货最好远离   不安全

网友A:
这个电路甚至还能用在锂电充电。我在超市买到的高价正牛电蚊拍就是这样。

网友:
这是傻充吧,得定时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甚至还能用在锂电充电。我在超市买到的高价正牛电蚊拍就是这样。 ...

用在锂电的,跟这个不一样,没有限流电阻,直接就只串一个IN4007,直通电池,保护全靠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对于大多数来说,能充电就可以,

网友:
这种充电器安全吗

网友:
最早的是220V的傻充,充电8-10小时,现在都是5V的了?

网友:
只用用简陋和寒酸形容

网友:
很简陋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在锂电的,跟这个不一样,没有限流电阻,直接就只串一个IN4007,直通电池,保护全靠锂电池保护板 ...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宣称1A电流
超市坑爹价买的正牛电蚊拍,虚假宣传吹牛不上税,改4056才能安心充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宣称1A电流
超市坑爹价买的正牛电蚊拍,虚假宣传吹牛不上税,改4056才能安心充电  ...

给你看一个,看着比你那个复杂,实际和你那个一样的充电电路,多用了个三极管来实现“转灯”

网友:
正常充电还是不用吧

网友:
这个太不安全了,扔了吧

网友:
基本都是可以数着次数玩的东西。

网友:
接口设计不好

网友:
用料很差。建议把玩具车,直接改内置3节14500锂电并联,4056保护一体板,开充电孔,低压保护后直接插充电线,省的拆卸时电池盖断裂。

网友:
现在都是省的不能再省了

网友:
没拆完啊,三节电池是串联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