氖泡和定时插座的功耗

楼主(2023-06-29):
定时器1W要24小时开,氖泡加的560K电阻0.2W每天开8小时。一年9度多了
清风LED的插座0.1W,都说氖泡省电这也没多省啊

网友:
电阻换成2M

楼主:
手里没有这么大的,一天亮8小时一年半度没多少,主要是LED比它少比较不爽,高的是定时器这个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这么大的,一天亮8小时一年半度没多少,主要是LED比它少比较不爽,高的是定时器这个没办法了 ...

LED也是靠电阻限流。不过同亮度,LED的电流大差不多10倍。
清风的插座的指示灯和公牛一样,从来不用合适功率的电阻不用二极管,一年左右电阻就会因为发热而烧毁。

网友A:
没想到定时插座居然也费电,我以为是机械的不用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定时插座居然也费电,我以为是机械的不用电呢

电子的应该是用电池吧,机械的不接电不转肯定要用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的应该是用电池吧,机械的不接电不转肯定要用电了

我没拆过,以为是那种类似电风扇定时器的那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定时插座居然也费电,我以为是机械的不用电呢

机械式的定时插座,通过一圈开关,实现设置哪个时间打开哪个时间关闭,精确到1/4小时(15分钟),中间转盘用同步电动机带动(就像以前的交流电钟一样)转盘上的箭头指到设置的打开的区域时,插座通电,指到关闭的区域时,插座断电。因为里面有个同步电动机在转动所以要用电

网友:
没想到定时插座功耗如此大

网友:
普遍LED比氖泡的费电

楼主你多找几个插座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奶泡的电阻可以直接换成10M的,亮度也够用了,LED指示灯的电阻换成2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奶泡的电阻可以直接换成10M的,亮度也够用了,LED指示灯的电阻换成2M的

有没有人试过把LED的限流电阻换成电容,然后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看看能不能降低功耗。

网友D:
电子的定时器也要耗电,1W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试过把LED的限流电阻换成电容,然后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看看能不能降低功耗。 ...

也可以的,只是阻容成本偏高,电容用104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的,只是阻容成本偏高,电容用104就可以了

电容加二极管也就两毛钱左右,对厂家来说是有点高,对diy玩家来说,这点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真要计较,电费上很容易省出这几毛钱

网友:
有时间拿手里的带指示灯的船形开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加二极管也就两毛钱左右,对厂家来说是有点高,对diy玩家来说,这点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真要计 ...

搞电容只适合长时间通电的情况,频繁开关的情况不太适合,一旦电容没放完,反向给电就直接烧了,还不如加大电阻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的定时器也要耗电,1W左右。

对的,这个就是1W,0.2是氖泡

网友:
我都是自己把灯珠掐灭

网友:
  积少成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