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根输出6档可调的超mini pd3.0诱骗线

楼主(2023-06-29):
早前红包后零元购的固定档输出pd诱骗器,由于当时在签到频道可以用红包抵扣,所以撸了一些留着备用,前些天由于很忙没时间折腾这些,这两天挤出一点儿时间打算做一根多档可调的诱骗线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方案当时马宝应该是最低价了,又能抵扣红包所以撸了几个基本上都是零元购。

买的裸板儿,外壳也是以前红包撸的。

有两个不同版本,功能完全一样,可以完全互换。

以12v版本为例,用的husb238方案,右上是输出电压设定电阻,左下是输出电流设定电阻,1k的作用后面再说。

10脚的带i2c,可以外挂muc实现一些档位输出逻辑自定义,查询输出状态等等的高级功能。

反面 正负极

这个是官方c口母座典型应用,这个板子用的不是这个电路。

下表输出电压和vset电阻对照表,可以支持6档输出,默认逻辑就是假如请求15v输出,通过读取充电头pdo报文如果有15v档则输出15v,没有则降档查询,如果有12v则降档到12v,以此类推,如果全不支持则默认5v输出。如果连接muc则i2c拥有最高优先级,以muc软件配置为准(输出默认逻辑也可重新编程),输出电压电流无视vset和iset电阻配置。

下表iset电流配置对照表,可以看到0欧对应1.25a最小电流,开路对应3.25a最大电流(ic自带e-marker模拟功能,可以模拟e-marker线功能使充电头输出3a以上电流),从下表看想输出最大电流应该开路才行,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如果设定到开路或较大阻值,则遇到输出小于设定值电流的充电头不会输出,因为充电头认为不符合要求拒绝输出。只有设定到最小(短接)才能兼容各种充电头,设定到o欧对应1.25a,这个电流比较小,任何充电头都能支持,虽设定请求1.25a电流,实际上充电头输出的电流是其对应电压档位的最大电流,假如充电头支持9v 3a ,请求1a,2a ,3a ,充电头最大输出都是3a限流。所以不能按下表对应值来配置iset电阻,成品诱骗板iset电阻也是用的o欧。

下面是两种应用,上半图是c母口时的典型电路,mos用于过压保护,可有可无。 可以看到cc1和cc2都用到了,e-marker功能其实并未启用,也无法启用,想要3a以上电流必须使用c to c 且带e-marker 芯片的充电线。因为母口版本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带e-marker芯片的还是不带e-marker的充电线,如果启用e-marker功能则遇到带e-marker芯片充电线则会冲突。

下半图c公头版本,插头cc2通过1k接地,如果不了解pd协议的就会很奇怪它的作用。1k实际上就是pd协议里e-marker芯片vconn引脚内的ra 下拉识别电阻。作用就是插入插头后将充电头rp电阻电位拉低,使充电头认为插入支持e-marker功能的线材了,这时充电头会通过vconn(cc2)引脚给e -marker芯片供电,芯片再通过cc1和充电头通讯,回报线材类型支持电流等等信息。
下半图虽1k接地可以让充电头启动通讯流程,但是握手成功之前vbus并不会输出电压,也就是238芯片并没有供电,是如果跟充电头通讯的呢?实际上普通e-marker线内部芯片通过cc2引脚供电,但是下半图显然cc2直接通过1k接地,和ic本身并没有物理连接,那又如何实现供电的呢?经研究是利用cc1引脚上电前充电头协议芯片的内部rp上拉电阻实现供电(5v左右的直流电平或方波),插入瞬间cc1引脚被rp电阻上拉获得5v左右脉冲电压,被内部储能给ic短时供电,同时cc1还兼顾e-marker通讯。等握手成功vbus输出电压则接替供电任务。a公头版本直接可以实现3a以上输出。

以上原理,要实现多档位切换输出可以通过多颗vset电阻加拨码开关的方法,但是体积巨大,也不能集成在插头内。参考手册可以看到,各电压输出档位之间vset电阻阻值间隔较大,利用这点可以用一颗贴片电位器代替拨档电阻的作用,实现功能的前提下最小化体积。下图20k电位器,从0到20k可以包含5个档位,但是20v档位要求电阻开路,这可咋办?

别慌,看下图电位器拧到20k过一点儿时动触片实际上接触的并非涂炭层,而是绝缘的陶瓷,这不就是现成的开路吗,0-20k-开路-0,所以可以完美实现6档顺序输出。

先摘除原vset电阻

电位器放背面比划一下

需要绝缘的地方覆盖蓝油

然后照紫外线

固化后焊好电位器一个引脚

另一个引脚飞线

到圆圈里(vset脚)

再次做绝缘和加固处理(点胶)

找一根两芯线

插里面正好

焊好正负极,电位器红色油性笔标记指针位置。

插头外壳对应位置打孔

旋转测试各档位输出位置,油性笔标记好。

小刀将文字轮廓刻一遍,再描一遍擦去表面油墨,这样字迹嵌入刻痕就很难脱落了。想调档位找个一字改锥照着刻度拧就行了,各档位有一定距离的容差,偏离一点儿没啥关系。不会出现窜档的问题。

粘好了测试,5v输出正常

9v

12v

15v

20v,由于充电头不支持18v这个另类档位,因此被按照内部默认策略降级15v输出,所以18v输出没有展示。

线的另一头可以随便接点什么都行

也可以接个5.5x2.1的插头,就能支持不少设备了。

经测试诱骗输出各档位电流都能达到充电头最大输出值(篇幅问题就不上图了),且体积小巧。

网友A:
厉害了,还能这么做

网友B:
HUSB238的手册说的不明不白,那个iset电阻也很麻烦,对适配器供电能力还有要求,追求体积还不如用fs3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SB238的手册说的不明不白,那个iset电阻也很麻烦,对适配器供电能力还有要求,追求体积还不如用fs312 ...

其实说的很明白,照帖子里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还能这么做

哈哈,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买了个ch224的拨码开关的诱骗器,体积有USB-A公头那么大,看来还能再缩小

网友C:
支持多个协议吗?

网友:
专业技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多个协议吗?

除了pd2,3 支持bc1.2~

网友D:
这种线简约专用最好,功能越多,档位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烧毁手机设备经常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石墨烯充电宝2代”里面带的充电器除了一般电压档位以外还有16V和18V,这个能触发18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简约专用最好,功能越多,档位越多,越容易出问题,烧毁手机设备经常的。 ...

诱骗后没有再去充手机的,手机不需要诱骗器~

网友E:
我来看球球的核舟记,并对球球钻电位器的漏洞表示高度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看球球的核舟记,并对球球钻电位器的漏洞表示高度赞赏

嘿嘿,老兄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看球球的核舟记,并对球球钻电位器的漏洞表示高度赞赏

想加个分吧,还已达上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加个分吧,还已达上限

我凌晨发的帖子,被打赏已经到上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的很明白,照帖子里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iset电阻用来限定最大电流,但如果我需要20v3a,将iset和vset选用对应的电阻,遇上适配器20v可以提供的电流不到3a,比方说有5v-3a,9v-3a,12v-3a,15v-3a和20v-2.25a几个PDO的45w适配器,此时就无法正确诱骗出20v电压,只能回落到有3a电流的次一级电压挡,例子中的就是15v,这个特性非常制约使用条件

datasheet里提到了做公头可以模拟emarker,但没有给出具体方法,而我就遇到一根成品20v转dc诱骗线,测试emarker信息应该就是husb238,那根线可以跑到5a电流,但也可以在65w适配器上诱骗出20v挡位,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模拟emarker的功劳,而datasheet里却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