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监控摄像头不知道IP地址无法使用?教你一招解决!

楼主(2023-06-29):
最近修了一些摄像头,有些摄像头尤其是杂牌的,莫名其妙会丢失画面,原来分配的IP也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变了。导致无法使用。想找到它的IP登录管理界面重新配置,不知道从何下手。经过几天摸索,找到一个方法,非常方便,包括一些其他的老旧IPC都可以用此方法找到它的IP地址,进而登录进去进行管理。当然,首先得保证IPC没有硬件故障。

话不多说,首先请出主角,一个名字高大上的摄像头,用在车库里,自己没图像了,ping原来分配给他的IP也不通,但是看起来工作也正常,网线上的灯也时不时地闪烁,电源也正常。这种情况就需要找到它现在的地址,登录进去检查配置。但是如何才能找到它现在的地址呢?

首先,按照一般的方法,去网上搜它的资料,包括拆机,破解,评测,官网,维修,规格参数等一切有关的信息,可惜,什么也没找到,看机器也是22年才生产的,却隐藏的这么深。所以,大家购买摄像头,一定不要贪便宜买杂牌的,几乎就是一次性的产品,坏了只能扔了。还是买大厂的保险,质量好技术支持好贵点也值得。
既然找不到信息,那就拆了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动点手脚的。

拆开看了半天,没找到什么明显的损坏,测量主板电流也不大,温升也不大,看来不太像是硬件问题。这时发现前面板的红外灯的铝板有点烫手,电流达到700毫安,联想到密封的结构,会不会是红外灯发热量太大,里面密闭空间温升过高,造成主芯片工作不正常甚至内分泌紊乱参数丢失?不管了,反正红外也没什么用,直接断开让他毕业了。

接上电源,插上网线,指示灯亮起,还会有规律的偶尔闪烁,看来主板基本是正常的,找到IP登录进去复位一下重新设置参数应该能好。那么该怎么找到它的IP呢?一个个试无异于大海捞针,费时费力。于是就去搜索看有没有这一类软件。

因为不知道摄像头的IP,无从下手,所以干脆先把主机设置为IP自动获取试试。

首先请出老大哥海康的摄像头搜索软件SADPTool,这个软件还是很厉害的,不管你的主机IP设置在哪个网段,就算摄像头的IP和你的主机不在一个网段,他也能很快的找到。可惜,试了半天也没用,看来这软件只能查找海康自家的IPC。图片里找到的是交换机上的一台海康的NCR。

接着请出好多人推荐的IPCamSuite,打开后发现,怎么都搜索不到目标,把主机IP更改为常见的几种网段都不行。最后放弃,换用其他软件。

再请出大名鼎鼎的Advanced_IP_Scanner,这个软件好多人推荐,经过试用确实有用,但是对于这种什么线索也没有的IPC寻找IP也是很困难。它可以设置多个网段同时查找,而且和主机的IP在哪个网段没有关系,比如你的主机地址是192.168.1.1,摄像头地址是10.0.0.1,它也能找到。这一点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对于一个毫无线索的摄像头,用这个软件来搜索,还是不太理想。因为所有的IP数量太庞大了,就算你同时只搜索常用网段,比如192.168,192.0,10.0等等(有些摄像头用户设置的IP地址都不在这些常用网段上),也是大海捞针,速度非常慢,动不动就变成无响应了。不行,还得继续找其它方法。

这时,一款抓包软件自告奋勇冒了出来,仔细研究了下,这不就是我需要的东西吗?先来看看他的尊荣:

就是这款叫Wireshark的软件,可以抓取数据包进行解析,这是官网可以直接去下载,http://www.wireshark.org 这个软件也是黑客的常用软件,非常好用。下载后一路NEXT安装完,启动软件就可以开始抓包了。抓包前最好把摄像头直接用网线和电脑网口连接,排除其它设备的干扰,也好对抓包结果进行分辨,主机IP随便设置都行。摄像头和电脑连接好后,看到指示灯亮,偶尔有规律的闪烁,说明有数据传输,就可以开始了。下面是软件打开后的界面:

软件列出了主机的一些连接端口,其中网卡一般就是里面的本地连接,鼠标放到本地连接上面,就会出现一些信息,包括IP地址,这里是设置的自动获取所以显示的是私有地址,不影响软件工作。

双击本地连接,就开始抓包了。等一会儿,会出现一些抓包的结果和解析结果,注意看Protocol(协议)这一列,当出现ARp协议时,我们需要的信息就出现了。

下面是网上找的这个协议的解释:
地址解析协议,即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是根据IP地址获取物理地址的一个TCP/IP协议。主机发送信息时将包含目标IP地址的ARP请求广播到局域网络上的所有主机,并接收返回消息,以此确定目标的物理地址;收到返回消息后将该IP地址和物理地址存入本机ARP缓存中并保留一定时间,下次请求时直接查询ARP缓存以节约资源。地址解析协议是建立在网络中各个主机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局域网络上的主机可以自主发送ARP应答消息,其他主机收到应答报文时不会检测该报文的真实性就会将其记入本机ARP缓存;由此攻击者就可以向某一主机发送伪ARP应答报文,使其发送的信息无法到达预期的主机或到达错误的主机,这就构成了一个ARP欺骗。ARP命令可用于查询本机ARP缓存中IP地址和MAC地址的对应关系、添加或删除静态对应关系等。相关协议有RARP、代理ARP。NDP用于在IPv6中代替地址解析协议。

注意看ARp协议后面红色圈着的IP地址,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摄像头的IP地址。其实这行信息挺有意思的,翻译过来就是:谁是192.168.0.1?告诉我192.168.0.246也就是谁是我的领导?告诉我张三!像不像黑暗森林的游戏规则,不停地对外广播自己的信息(就好像现在的人类),无形中把自己给暴露了?

当然为了验证是不是正确,我们不妨先把本机IP改成这个地址同一个网段:

然后ping这个地址:

可以看到,网络畅通。然后用浏览器,最好用IE浏览器,打开这个地址:可以看到,熟悉的登录界面出现了。输入最常用的admin和12345,顺利登录进去,出现了实时画面,然后就可以愉快的进行各种设置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会进行一次恢复出厂设置,以得到最稳定的效果。恢复后也不用担心会变成默认IP地址不知道而没法登录,大不了让他重新自报一下家门就行了。

至此,此IPC参数按照原先设定的参数更改过后已工作正常。最后建议大家买摄像头还是要买大品牌的好一点,省心。千万远离这些杂牌。
对于网络技术我也是一知半解,纯粹爱好而已。文中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搬砖扔来!以免误导大家!

网友:
抓包的这个方式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原理是通过发送ARP欺骗钓鱼

网友:
可以可以,有用

网友:
楼主钻研的挺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通过发送ARP欺骗钓鱼

专业!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头都合适?

网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登陆。

网友:
只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
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有空试试看

网友:
抓包的这个方式不错

网友:
居然用的这个软件,我是想不到。以前抓数据没少用,但就是想不到。。。。

网友:
好方法 下次也试试

网友:
手头有几个杂牌,IP倒是知道,账号密码一直试不出来

网友:
看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