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卷闸门改电子锁

楼主(2023-06-29):
非电动款式的卷闸门,每次打开都要十字钥匙钮还要手动举起来,基本上每天出门都要做这件枯燥无趣的事。

于是想改电子密码门,经过两次失败的机械结构设计,还有执行机构耗电过大。如今找到了一个可靠且简单低功耗,整体成本较低的方案推荐给大家。现在不需要钮钥匙了后发现举卷闸门真的一点也不麻烦,麻烦的是开锁找钥匙环节。甚至比自动卷闸门还舒服,不怕挤压到人也不怕停电,也不用等待卷闸门缓慢打开的问题呢。

这个执行机构至今可靠使用呢两年多,上图:
这个为全金属电插销95一个,通电弹出,断电收回,有关门检测。工作时候功耗2w工作基本不咋发热,相比同类型的很省电,金属材质延时可以调节,价格也有点贵但是挺好用的。本案例中需要拆卸开取出干簧管改为外置检测,把干簧管塞一个小管中后用ab胶水密封埋在地下做关门检测,伸出的线需要用蜡管或者pvc做保护防止老鼠。

这是电插销安装方式

磁铁对应的水泥地面有干簧管传感器接到电磁插销里面,这个距离要根据磁铁磁力做一下调节适配,做到们完全到位后才能干簧管动作,防止锁舌提前弹出。其实这个难度不大,因为有关门延时可以调节这里推荐3秒,每次关门后过三秒会听到锁舌弹出的声音,电插销有绿灯指示。当电插销通12v直流后,开始检测磁铁,如果检测到就按照开关的延时伸出插销关门,断电立马缩回。只需要掰掉调节门间隙的铁片用一个不锈钢方管代替就可以了。可以一个们两边各一个也可以单独一个都可以,这种锁与自带的门锁不冲突可以一起使用,防护能力差不多,硬破开难度差不多,适合低要求的场合。值得一提的是门限位铁片最好是用水泥限制不能动增强防护。

下面是电控部分就不展示了,大家可以任意发挥,这里主要介绍门锁机械结构。哪怕接一个常闭合遥控开关都可以控制的,我采用的是ic卡加密码方案,平时使用手机与密码或者卡开锁。防水金属材质所以比较贵便宜的也是可以的。如果怕停电自动开门了可以配备电池。

欢迎大家探讨,用得上希望大家回贴给点支持。

网友A:
在加自动卷帘  。。。。

网友:
改装费用不是太高,倒是以后方便使用。

网友B:
这个好可以拉电闸开门

网友C:
确实是不错,但是就是得防止像楼上说的那些情况,如果了解的直接把你家电闸断电了,门就自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不错,但是就是得防止像楼上说的那些情况,如果了解的直接把你家电闸断电了,门就自己开了 ...

为了稳定用的专用ups电源,只是没装电池不怕断电。有同规格断电伸出来的电插销,只是这样可能会出现停电然后电池耗光无法开门情况。而且我的220v都是隐藏的,真要撬门办法很多的,本身就是薄薄的铁丝,我这里也算防护等级符合场景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可以拉电闸开门

常见的电子锁密码面板对于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拆下短接12v就开锁了。也可以直接12短接到开锁信号,所以这个级别的防护不适合用在贵重场合,对于专业人士都是浮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稳定用的专用ups电源,只是没装电池不怕断电。有同规格断电伸出来的电插销,只是这样可能会出现停电 ...

确实是,自古以来,锁就是锁君子不锁小人,为自己睡觉时心安而已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用断电伸出来的5V驱动的电插销,像家用智能密码锁那样,在隐藏位置预留两个应急触点,一旦停电了,用充电宝之类的应急供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稳定用的专用ups电源,只是没装电池不怕断电。有同规格断电伸出来的电插销,只是这样可能会出现停电 ...

另外就是这种卷闸门防盗性确实差,我20年前开店时,晚上店门被人用撬棍把门从中间撬起变形,然后拉开两侧的插销进门盗窃,确实只适合防护等级不同的场景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自古以来,锁就是锁君子不锁小人,为自己睡觉时心安而已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用断电伸出来的5V驱 ...

柜门电子锁舌就有这样的机械设计,有个应急拉线。你说的办法当然可以,而且可以更加节能,车库们毕竟们大多时候是关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加自动卷帘  。。。。

电动卷帘门,就不需要这个锁了。电机减速器本身就是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常见的电子锁密码面板对于懂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拆下短接12v就开锁了。也可以直接12短接到开锁信号,所 ...

不用一体化主机。
读头放外面,主机放里面。
读头还要做个防短路,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虽然用不到,还是给你赞!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一体化主机。
读头放外面,主机放里面。
读头还要做个防短路,应该就差不多了。 ...

这个办法好,不怕飞线破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卷帘门,就不需要这个锁了。电机减速器本身就是锁。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靠卷帘自重锁上的,硬抬是可以把门抬起来,减速器什么的确实不会动。手动的好歹还有个插销把门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