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就是爱折腾!变压器点焊机终于完工了

楼主(2023-06-29):
具体细节不说了,没有什么悬念,主要是有点感想:
数码人,就是爱折腾。

为了修理下手枪钻锂电池,需要焊接,需要点焊机,做了个点焊机(用来几个月,中间电容的炸管了还见:点焊机炸管了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做好点焊机,几下就把电池做好了,估计又是一个吃灰的东东了。

先上几张图吧:

电焊效果:

下面6个点是60%电流,时间5%左右,感觉有点过头,然后调低点电流和时间又点了两次出来上面的4个点。应该还可以吧?

另咨询又经验的大佬,有没有具体的点焊教学或者经验传授?例如:
1,焊点发黑,说明???时间怎么调?电流怎么调?
2,焊点轻,怎么调?
3,初步试验,时间,电流怎么配合调?

网友:
用处不大 吃灰的命

网友:
看着不错!
没有晒晒控制板的出处?

网友:
那个PCB板子有链接吗?我也想买

网友:
点焊机不错,要是数显的更好

楼主:
统一回复,板子淘宝一大把啊。我买的最便宜的,板子20元,变压器5元,两根针6元。然后电缆其他地方买的2米16平方的40元,变压器找了个坏微波炉的0元,电源外壳拆的坏的0元。

网友:
电焊机调试不好弄

网友:
做的不错,使用频率不高又只能睡觉。关于调试,每台自制机器不一样,只能试着摸索找规律

网友:
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皮实,抗造。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抗造

网友:
这个控制板可控硅是不是过零触发的?

网友:
还是变压器的过载能力强压!

网友:
我的是电流直接调到底  只调时间 慢慢试几次就找到合适的时间了

网友:
变压器的,点焊效果不错。

网友:
好几个变压器在里面,感觉重量不会轻。

网友:
壳子能撑得下?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很有成品的感觉!

网友:
点焊机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有电路原理图供研究仿制就更好了。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就别调电流了,直接最大,然后调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