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索球1200W大号户外电源并检修

楼主(2023-06-29):
不充电的故障!客户送来维修!
充电放电没反应 拆了外壳测量电池输出0,没办法得把里面电路板和电池保护罩拆掉才能进一步测量电池,线很多插头很多得做标记以防接错了,电池6块大胖子二并三串,电压过低保护板不认了,只好单独对电池充电跳过保护板,冲了几个小时电压到3了能充电了 ,电压有点微微不平衡再做个大保健平衡一下,最后完美组装好,充电放电OK

网友A:
做工不错的逆变电源,
输出功率有点虚标~~

网友:
这电源看着还不错  供电时长及功率令人担忧

网友:
不说别的,比软包强多了

网友:
这个逆变电源功率挺大做工还可以

网友:
说实话用得上这个的不如混动,大都带220输出

房车例外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里面那困电线,好好弄点理线夹会好很多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就是做工差了点,早期的作坊生产

网友:
这个功率应该没有虚标,实打实的1200W!

网友:
规范使用应该还可以,往死里整就是这样的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的逆变电源,
输出功率有点虚标~~

这个逆变主板不虚标的哦  个头超大 正玄波的

网友:
做工不错,线束密集恐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逆变主板不虚标的哦  个头超大 正玄波的

变压器的个头决定功率

网友:
可能长时间不充电,电池亏电。

网友B:
1200W输出功率可能没有虚标,但180AH的电池容量恐怕还是虚标了吧?一只电池90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0W输出功率可能没有虚标,但180AH的电池容量恐怕还是虚标了吧?一只电池90AH? ...

应该虚标了一半。

楼主:
不虚标的  这个大单体单个90安  2并三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