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钥匙扣小灯;30颗灯珠换珠还是很麻烦的,切勿模仿,后果自负~

楼主(2023-06-29):
数码坛,十多年,玩筒玩灯多了。永无止境,你不爱光明?

背部是原件,灯珠还是比较难拆的

背部是原件,灯珠还是比较难拆的

省略n个字,终于拆完了

省略n个字,终于拆完了

省略n个字,终于搞完了

省略n个字,终于搞完了

4000K 欧司朗灯珠光效可以,很亮

4000K  欧司朗灯珠光效可以,很亮

C口充电方便。

C口充电方便。

网友A:
这点亮5分钟,估计能烤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亮5分钟,估计能烤肉吧

电池在背后啊。

网友:
看上去感觉还挺不错的

网友:
电池直连,发热比较大吧,或者点亮时间不长

网友:
这种必须限流啊,要不然温度上来受不了

网友:
用什么工具更换,技术不错

网友:
背面充电、伺服电路不给看看

网友:
没见全貌灯珠太多够热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灯板发热太大,只能亮几秒。

用镊子拆焊两三秒一个。LED是低温焊锡,其实也能用180度恒温加热整板拆下来

网友:
小玩意儿也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嘛

网友:
一般都是个别损坏,只换坏的就行!

网友:
没看到换灯珠的工具,大大的差评

网友:
还不错,那么多灯珠,如果透明盖换成磨砂的柔光的会好很多

网友:
这种钥匙扣灯珠完全用不到这么多

网友:
背部有原件,灯珠确实是比较难拆的。

网友:
光看灯珠怎么确定灯珠是 欧司朗灯珠

网友: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
灯珠太多了,一颗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