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救 sony CT6 21700电池加保护板后一直开机欠压保护

楼主(2023-06-29):
sony CT6 21700电池,直接驱动得伟DC600没有问题,加保护板后一直开机欠压保护,动一下就停,再按动一下又停,求论坛大神赐教。

网友A:
保护板过流保护了

网友B:
在马达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保护板电流不够,21700的电量足够多,根本不需要保护板,最多加个电量指示灯,没电就充。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的,肯定超过25安培了。这种保护板不是给电动工具用的,电动工具用的保护板都有延时保护功能,以避过启动时的大电流。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还是串联一个NTC功率型热敏电阻,但这个电压较低,需要阻值很低的NTC(零点几欧姆),往往一个NTC达不到,需几个NTC并联才成。当然,按照4楼说的不要保护板也成,或者不要保护板,给电池加个20安培(或视情况再加大一点电流)的保险丝来保护,以防止短路失火。

网友E:
楼上几位解答很详尽了

网友F:
就是保护板的问题,更换更大电流的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过流保护了

是的,就是想找个办法解决,找不到大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马达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试了,还是板子不行,不能持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电流不够,21700的电量足够多,根本不需要保护板,最多加个电量指示灯,没电就充。 ...

是的,准备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的,肯定超过25安培了。这种保护板不是给电动工具用的,电动工具用的保护板都有延时保护 ...

感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解答很详尽了

是的,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保护板的问题,更换更大电流的保护板吧。

不好找

网友G:
直出容易把电池放干 三思啊

网友D:
各种方案对比,还是串NTC最简单、有效、可靠,NTC几毛钱一个,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各种方案对比,还是串NTC最简单、有效、可靠,NTC几毛钱一个,很便宜。

比如:用两个NTC-1.3D13并联串入电路,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NTC热态电阻很小,功率损耗很低,而且保留了保护板,还能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出容易把电池放干 三思啊

找不到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用两个NTC-1.3D13并联串入电路,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NTC热态电阻很小,功率损耗很低,而且保留了 ...

大神

网友D:
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要区分正负极,但成品工具中串的二极管是用于防止接反电池烧机器用的,不是为减小启动电流用的,一般硅二极管有0.7伏的正向压降,大电流下压降还要大,你正向接入一个二极管,相当于原来的4伏电池当3伏的用了,自然转速低而且不会持久了。NTC电阻就不一样了,以1.3D13为例,热态电阻仅为0.062欧姆,两个并联就是0.031欧姆,可以算一下,如果电机工作电流10安培,0.031电阻上边的电压就是0.31伏,损耗比二极管小得多。还有,NTC是热敏电阻,没有极性的,接电池正极或负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要区分正负极,但成品工具中串的二极管是用于防止接反电池烧机器用的,不是为减小启动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