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功放 有个电路不懂

楼主(2023-06-29):
电压输入是双14伏再加一个负极三根线的,经4007半波整流C1滤波后电压到了16v也不知道为啥,网上搜了下全波整流交流电压乘以1.4后就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半波整流是乘以0.4,但是输出电压不是这么计算的,还有D669A的B极居然是12v C极肯定是16v E极是12v  这个三极管不是0.7v就可以导通  三极管放大的是电流,B极E极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不管是多大的电压永远不大于0.7v,但是为什么一测量居然达到了12v 黑表笔在电容C1的负极然后测量两个三极管的各级电压的。在刚开始测量时只测着Q1的BE极电压就有0.4不到0.5这个应该正常,为啥黑表笔在C1负极红表笔测B极电压就有12v呢?一开始的问题是功放没声音 开机后那个K1不吸合,K1吸合后左右声道就有输出了,短接一下Q1的CE极K1就吸合了也不知道为啥,K1线圈还连着另外一路48V的直流电,也不知道为啥就短接一下继电器就能长时间吸合,后来经检查是C1 C2两个电容值不足导致14v整流滤波后只有12v,

网友A:
半波整流滤波后电压也是X1.4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滤波后电压也是X1.4啊。

关键是电压不是14*1.4=19.6   具体测量是16v带负载的原因? 还有三极管的B极电压因该是零点几伏吧 为啥会是十几伏、负极测量地点不对?

网友:
这不是射极负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电压不是14*1.4=19.6   具体测量是16v带负载的原因? 还有三极管的B极电压因该是零点几伏吧 为啥会 ...

AC14V带载后应该不到14V了,再加上二极管压降,滤波后只有16V也算正常吧?
你测C1负极到669A的B极电压跟直接测量669A的BE之间的电压那是不一样啊,前者串联了一个继电器负载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14V带载后应该不到14V了,再加上二极管压降,滤波后只有16V也算正常吧?
你测C1负极到669A的B极电压跟 ...

实践的少 这个三极管电压以前还真没测过 只知道理论上是0.7伏左右就能导通的

网友:
不懂帮顶,我是小菜菜一个。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维修经验或者失败教训都很喜欢。

网友:
半波整流的峰值电压也是乘1.4倍,带载后16伏应该是正常的。
0.7伏是be间电压,不是基极对电源负的电压。
e极对电容负12伏,那b极电压等于12+be压降≈12+0.7=12.7伏。另外硅三极管的be电压不一定就是0.7伏,型号不同也可能不同,就是相同型号也可能不同,还有就是同一只管子温度不同和工作时电流不同,也会有影响。你测b极e极都是12伏,正常应该b比e高0点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