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两根易驱线JMS578和MA6116A主控

楼主(2023-06-29):
前几天淘宝买了个实付4块多的usb2.0易驱线,问客服说看详情,详情里写着支持trim,就买回来了,插固态硬盘不支持trim,再次问客服,给我个联系方式,说是专业售后,一说usb2.0的都不支持,叫我退货,有运费险,退回去了。

然后在pdd上看到usb3.0的这个,实付8块,问了卖家主控芯片是什么,答JMS578,度娘一查,支持trim

JMS578 确定客服没骗人

隔壁电脑主硬盘借过来,插上,用软件测试,结果是不支持

前后换了2个硬盘都一样,用dg分区软件也显示不支持

郁闷中........

网友A:
就买移动硬盘盒就好了

网友:
要靠谱还是买绿联的,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确实,买个硬盘盒多好

网友B:
支不支持trim还要看固件吧。
我从PDD整了个jms578的硬盘盒13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不支持trim还要看固件吧。
我从PDD整了个jms578的硬盘盒13块

刷了硬盘盒的固件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移动硬盘盒就好了

便宜好用的有吗1000块的H1是不支持的,我有2个

网友:
z绿联的49易驱线支持吗

网友:
没有找对固件

网友C:
双USB接头一个补充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USB接头一个补充供电的吗

是的,带机械硬盘用一个usb口可能会供电不足,比如台式机前置接口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买太便宜的,毕竟数据无价

网友:
优越者固件

网友:
JMS578肯定支持TRIM的,你刷的固件确定支持吗

网友:
又研究新玩意儿

网友:
前几年我买了优越者品牌的易驱,花了20多

网友:
关系到数据,没必要在这上面省钱。
我的3.5寸买的是绿联,2.5寸买的是优越者,都有独立供电。

网友:
看来要刷固件了

楼主:
我已经刷了固件,明明插的usb3.0接口,就只显示2.0,读取速度也是2.0的,我要换个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