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腾讯御点如何在不卸载的情况下给屏蔽掉?

楼主(2023-06-29):
电脑装了腾讯御点可以实时检测我的电脑数据,公司要让卸载CAD、office等系列软件,不想卸载后台可以检测到,如何让电脑不运行腾讯御点,从而避免被检测咧?

网友:
带自己的电脑上班,问题解决

网友:
遇到过此类问题。如果腾讯御点是后台强制运行的,就没办法,否则网口会被封。
解决办法是单独加一个笔记本或台式机脱网运行。

网友:
应该没啥办法,有办法这样的监控软件就是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