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钟升级RX8025,用示波器看看芯片和圆柱体晶振的频率波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6-29):
华盛HS-1

在学校宿舍用的温湿度计+电子钟,一学期下来误差2分钟左右,还是相对准确的。

一直不太想拆这个时钟,怕拆过会导致屏幕时不时接触不良

FNIRSI DSO-TC3 测量一下圆柱体晶振的波形

在晶振的其中一脚测量的波形幅度比较大,芯片输出脚要接到这里
33.241kHz,仅供参考,玩具示波器的测量值
波形很像正弦波但不够圆润

焊接引线

热熔胶加固输出线,加上1.5V电压测试一下
测量值33.843kHz方波(应该是示波器的测量误差)

放在背面刚刚好,热风枪开180度让热熔胶略微融化然后直接黏线路板上

上电测试正常

6月21日改完到今天,基本没有误差

快放假了,等9月开学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三条线分别接哪里?

转载自该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1839-1-1.html

网友B:
高中生?

放假爽啊

网友C:
是1.5V 供电吗?

网友:
8025固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生?

放假爽啊

放假回校就大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5V 供电吗?

1.5v供电的,还挺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假回校就大二了

大学生更爽啊

网友D:
1.5V的不带温补,搞个3V的带温补

楼主:
也没多爽,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可折磨人了。。。。。下学期开始学模电和数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多爽,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可折磨人了。。。。。下学期开始学模电和数电 ...

加油,我感觉还是e文四级折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V的不带温补,搞个3V的带温补

这个时钟不太方便改3V,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池正负极弹片,也不确定时钟电路能不能适应3V

网友E:
一个正弦,一个方波,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正弦,一个方波,是这样吗?

嗯是的,就目前来看,不同的波形对精度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多爽,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可折磨人了。。。。。下学期开始学模电和数电 ...

小朋友,应该期盼下学期要开模电和数电了,喜欢电子的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网友:
有没有图啊,三天线如何接,多谢

网友:
我的一天慢4秒,换了之后1个月快3秒。

网友F:
频率误差有点大

网友:
一个正弦,一个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误差有点大

毕竟玩具示波器,主要是宿舍里面放不下正规的示波器,太大一个了,占空间

网友:
可能是示波器的基准偏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