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引出线怎么区分

楼主(2023-06-29):
当时怕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把接口都剪了,现在拆下来了,分不清每根线是接哪里的了??求助怎么测量区分一下

网友A:
红黑电源正负线,绿蓝黄电机相线,上面三根转把线,还有一些其它控制线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黑电源正负线,绿蓝黄电机相线,上面三根转把线,还有一些其它控制线慢慢查 ...

电源线电机线和转把线还有个红色的锁线接上能跑

网友:
抖音里大把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