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日产起动机拆解保养

楼主(2023-06-30):
汽车打火叽叽叽的叫,不一定皮带,不一定张紧轮,不一定水泵,不一定压缩机,不一定发电机,因为我都拆了一遍保养或更换轴承,只剩起动机了。分享日产起动机分解,其余大同小异。工具使用:16的加长套筒或连接短杆用短套头拆起动机螺丝,10的套筒拆水箱上支架,8的套筒拆起动机螺丝,小活动扳手拆接线柱螺丝,或12.13套筒,十字螺丝刀拆起动机长螺杆,两小一大的一字螺丝刀拆卡簧,其余清洗都很简单了,环保清洗剂。有想自己动手的车友随时交流。有郑州或者开封的喜欢DIY的车友请交流一下,我想找个地坑换内外球笼并上作业。

网友:
洗的真干净,复装后,效果还好吧!

网友A:
这个起动机做工是真的好啊

网友:
“汽车打火叽叽叽的叫”保养完起动机,这个问题解决啦吗。

网友:
是哪个部件有问题导致的叽叽叽响?轴承么?

网友:
拆解的仔细,复装后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B:
居然没有把触点拆开清理,我的启动机就是触点没反应,其他都还好的

网友:
那么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看着挺脏的,清洗之后确实舒服很多,就是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把触点拆开清理,我的启动机就是触点没反应,其他都还好的

威弟尔B电子清洗剂喷透了  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动机做工是真的好啊

HITACHI日立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齿轮油干枯,说明已经快要达到报废的期限。

网友:
拆卸的过程也照照啊,他在发动机里面很不好下手啊。

网友:
我以前的老帕萨特也是启动偶尔不行,也是拆开弄了触点就好了。
电机本体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最多加点油就OK,大部分都是触点,现在甚至有单独的触点套件卖。

网友:
这是把机仓里的都拆了个遍吗

网友:
把触点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