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晒一下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几块msata板子

楼主(2023-06-30):
全部都是好盘拆的,也有全新盘拆的,
江波龙s602就是全新盘拆的,价格都可以接受,玩嘛,就是图个开心

楼主:
大图,方便查阅

楼主:
求问一下,atp那个板子的土狗是哪个?

网友:
不懂就问哈,弄这么多板子有什么用啊

网友:
软软问一下,楼主这个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好盘拆的,也有全新盘拆的,
江波龙s602就是全新盘拆的,价格都可以接受,玩嘛,就是图个开心 ...

江波龙s602哪里还有?

网友:
自己觉得需要就可以多囤点,反正这种我是不玩了。

网友:
有个是M.2的SATA,那个是ATP的?

网友B:
最近我也买了两个,价格转换盒子当U盘用,比买的U盘速度快,主要是得带根线,便携性还是差点

网友:
这么多盘能不能拼个容量的好盘

网友C:
说来也巧,这几款板子本屌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s602哪里还有?

咸鱼上搜的,一般就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巧,这几款板子本屌都用过

哈哈哈哈,有个就是看你玩,恰好碰到一个,非常便宜就直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买了两个,价格转换盒子当U盘用,比买的U盘速度快,主要是得带根线,便携性还是差点 ...

msata有直插的盒子,麦沃的盒子,很好用

楼主:
基本都是只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来也巧,这几款板子本屌都用过

对啦,范范,atp那个板子的土狗是哪个?

网友:
咸鱼上搜的,一般就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