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达辅助电源这个稳压芯片有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2023-06-30):
电源IC是ICE2A280Z

好的R脚是1.2V,K脚也是1.2V
元件坏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用TL431代换电源15V调整分压电阻R脚2.5V炸鸡了
元件上型号是B28JL查不到

网友:
这个请高手回答

网友:
431或者431的同门师兄弟

网友A:
这个就是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TL431

431不是2.5V吗?
好的机器R脚是1.2V,分压电阻150K和13.3K,15V电压

网友:
应该是TL431

网友B:
TL431,TL432有两种,一种是不同脚序,一种是1.25V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TL432有两种,一种是不同脚序,一种是1.25V参考电压

非常感谢

网友:
UA7应该是TL431

网友:
看电路图是就是个431或者类似功能的元件

网友:
tl431,无疑了啊

网友:
应该就是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