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的遥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3-06-30):
家里的魔百盒用了几年了,现在就是遥控器的几个按键不行了,已经拆开看过了,就是按下无反应,求大神指点

网友: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就是按键的导电胶皮老化啦,可以用酒精擦一试试,好用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不好使啦,再就就是把按键下面贴个金属片代替导电胶,终极解决办法换遥控器。

网友:
找一个淘汰的带红外线功能的手机就可以啊

网友:
用淘宝红包换一个

网友A: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1可以找锡箔纸胶带粘在按键的导电胶皮上,2可以换遥控器的几个按键不行的按键。

网友:
用手机吧,最简单

网友:
马云家有遥控器按键导电布贴片,买来粘上即可。对付一切用导电橡胶的遥控器。

网友:
以前游戏机手柄快按难了,就用老爸的烟盒银色内纸可以导电,贴在按键橡胶碗里。

网友:
去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手机带红外的话可以下个APP应付下

网友:
可以买一个蓝牙遥控,或者无线飞鼠

网友:
一个是按键上的导电胶不行了,在一个就是线路板有脏污或者断线的地方。

网友:
机顶盒好像一直在1+4,2+8的配置

网友:
用键盘里的按钮代替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某宝通用的 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1可以找锡箔纸胶带粘在按键的导电胶皮上,2可以换遥控器的几个按键不行的按键。 ...

锡箔纸容易掉。用粘性强的铝箔胶带。

网友:
铝箔胶带 好评

网友:
淘宝上一般有代换的

楼主:
谢谢各位,准备先用烘烤锡纸试试,不行就买个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