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大货车用的启动继电器

楼主(2023-06-30):
电压是24V的,用于一些比较大的货车上,金属外壳接在电源负极上。用这个继电器来控制起动机的工作。

外观

后部,接线柱和外壳是不接触的,底部用绝缘板做了绝缘

内部,双触点设计,这个继电器实际上是控制的起动机的启动开关的线圈,电流电流并不特别大

网友A:
这个继电器实际上是控制的起动机的启动开关的线圈,电流电流并不特别大
这是说到启动机还有一个继电器?

网友:
控制的起动机的应该电流够大

网友:
控制起动机的继电器,在起动机上。

网友:
起动机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继电器。接线柱用螺丝刀一短接就可以启动

网友:
支持的电流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到启动机还有一个继电器?

是的,起动机上有个启动开关,起动机转子和定子的电流都是通过它的

网友:
看着写着3A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开关呢

网友:
启动电流太大,用了一个继电器做中转。

网友:
用较小的电流,启动较大的电流。

网友:
如果是控制另一个更大的继电器,那电流就不大,标称3A,用料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大的触点估计不止3A吧。

网友:
这个好,都是铜,拆了卖铜

网友:
铜的,料够粗大。

网友:
老古董 已淘汰

网友:
大车好像基本都是24V的电池

网友:
没用过,进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100A有点吧

网友:
看做工过大电流应该说没有问题,车用的得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