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信号屏蔽仪 看看奇葩问题

楼主(2023-06-30):
客户说不工作了,上电测试短路,拆了内部没发现烧坏元件,内部用维修电源接正负极工作正常,看来充电器完犊子了,我找个我的电源测试能工作,替换插头发现线的定义不同 正负极反接!!我找出原因了客户这类屏蔽设备太多用混合了充电器 ,估计不同厂家接法正负极不同 就是插头一样,最后把天线都补焊一下,正负极调换一下OK

网友:
这东西连WiFi信号也可以屏蔽

网友:
考场考试专用吗?

网友:
不知道 这个东西能覆盖多大范围,有关部门对覆盖范围有没有硬性要求,不得大于和小于多少……
当年做核酸的日子正赶上汇考。核酸点距离学校500米+,居然无网络。。。扫健康码都失败。

网友:
这么多天线,覆盖多少米

网友A:
电源反接 ……  这是挖坑啊,扩大销量的措施之一?

网友:
这东西好,里面都是铝的,拆了卖铝

网友:
这个问题是挺奇葩

网友:
这东西辐射应该不小

网友B:
正负极反接,设计人员想加速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反接,设计人员想加速淘汰。

他是不同厂家不同接法的 虽说插头长的一样 估计客户搞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反接 ……  这是挖坑啊,扩大销量的措施之一?

不同厂家生产,没按惯例 里面芯是 正,外圈是 负。没有用原配电源就不工作或烧电源或捎……
总之 它又可以多卖一个了。。

网友C:
这东西连WiFi信号也可以屏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连WiFi信号也可以屏蔽吗?

能哦  高级的可以设置

网友D:
这东西连WiFi信号也可以屏蔽吗?
就是一个广谱无线电噪声发射器,发射的噪声信号淹没了手机信号 。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连WiFi信号也可以屏蔽吗?
就是一个广谱无线电噪声发射器,发射的噪声信号淹没了手机信号 。功率不 ...

功率不大也能盖住手机信号吗?
天线边上那个芯片是啥型号,看看应该知道大概功率是多少.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也能行,这不是买来就不能用么

网友(2023-08-24):
脑波可以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