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挂烫机GC499发热锅腐蚀跳电拆修

楼主(2023-06-30):
飞利浦挂烫机GC499,同事反应通电就跳电。这种挂烫机只要不常使用时水箱中不清空的话,铝制的发热锅就会腐蚀。

买个代用的45元,原装的85元。

测量发热管没断,锅体完整没穿孔。就并接发热管下端与温度开关焊接锈断

刷洗打磨干净,锅体边沿胶圈内加704硅橡胶密封

重新接线组装

使用时挂烫机尽量用纯净水。 如果用自来水里存有过多杂质,会影响使用效果,腔体也容易形成水垢。

网友A:
没用过几次放哪就吃灰了

网友B:
应该还是水不好。要用纯净水

网友C:
这种情况是进水了吧?

网友:
水垢太多了,

网友D:
要用纯净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几次放哪就吃灰了

就是不用,水箱还没放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水不好。要用纯净水

烂成这样,肯定是加的自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进水了吧?

不使用水箱里还没放空,水把加热锅腐蚀了。

楼主:
加自来水使用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纯净水好一点

是的,锅体质量一般需要加纯净水使用,不使用一定要把水箱放空

网友:
凡是有加热烧水功能的家电,什么挂烫机,熨斗,蒸汽清洗机之类的,都需要加纯净水,水垢堵住之后很难清理,我家里就有一台,堵住之后特别难通,放醋放柠檬之类都搞不掉,最后拿螺丝刀硬捅才通。

网友:
经常用自来水还会造成不出蒸汽

网友:
估计蒸汽喷嘴那里也腐蚀的很厉害了。

网友:
羽绒服起皱了怎么搞?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机器,铝制的容器按时清理就好。

网友:
看来这发热盘腐蚀是通病啊。

网友:
没办法,换新的吧

网友:
这是为什么?锈蚀怎么会穿透过来的?有地方漏水?

网友:
长期使用蒸馏水或者号称的纯净水,出现这个情况的几率会比较少